新手记录:炸机。8月15日

楼主(2020-08-15):
第6起落,可惜没有录像。
炸机原因:熄火降落时,没及时恢复负螺距,主桨失衡(猜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桨连杆先断了,之后就断桨、打尾管,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损坏尾管一根,一根尾管支撑,一个主桨连杆,一页主桨

网友A:
练习熄火降落是要交点学费的,熄火越大的机越好做我600,700熄火把把成功,520就会偶尔翻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X?

是的50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熄火降落是要交点学费的,熄火越大的机越好做我600,700熄火把把成功,520就会偶尔翻船

其实飞机已经落地了,然后一直正螺距将近最大,转速下降,主桨就乱飞了,一下就倒了,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

网友C:
飞机在抖对吧,转数低到某个点飞机颤抖

网友D:
尾拉杆固定环为什么要缠胶带啊?记得像550x的金属套都是要和拉杆粘在一起的,金属和固定环相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拉杆固定环为什么要缠胶带啊?记得像550x的金属套都是要和拉杆粘在一起的,金属和固定环相摩擦。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感觉这么做合适就做了,,下次调整回来。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在抖对吧,转数低到某个点飞机颤抖

差不多,感觉大齿有些瓢,一会低一点点,转半面又高一点点。还有偶尔有时候尾管会上下晃动,但不多,也是偶尔,玩一次6分钟有一次两次。可能是飞机组装没到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飞机已经落地了,然后一直正螺距将近最大,转速下降,主桨就乱飞了,一下就倒了,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 ...

多数是大桨拧的不紧造成的,而且从你的尾管痕迹来看,可能性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感觉这么做合适就做了,,下次调整回来。谢谢指导。

我也是看别人帖子了解到的,以前450从没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数是大桨拧的不紧造成的,而且从你的尾管痕迹来看,可能性更大了。

大桨确实有些一个松一点,一个紧一点,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打的桨,那是真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桨确实有些一个松一点,一个紧一点,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打的桨,那是真亏啊。

基本就是这个原因你可以,把大桨折叠到尾管上,应该能和尾管上的痕迹吻合

网友C:
飞机熄火飞机抖装机问题,熄火抖飞机很容易炸鸡,抖出现在飞机桨效快失去的前面一点点,整个飞机左右晃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就是这个原因你可以,把大桨折叠到尾管上,应该能和尾管上的痕迹吻合

松是松,但是没有松到那么厉害,用手稍用力才会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熄火飞机抖装机问题,熄火抖飞机很容易炸鸡,抖出现在飞机桨效快失去的前面一点点,整个飞机左右晃对吧 ...

嗯,就是已经落地后,主桨失速,机体晃动,然后炸机,感觉主桨上下翻飞了一下,其实炸机前后机体都没有倾倒,立立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