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无线模拟器终于改造成功

楼主(2020-08-15):
富斯I6无线模拟器终于改造成功!终于摆脱有线的束缚,可以在电脑上爽飞了!整个过程好不容易呀,奔五的人了,老眼昏花的。先是焊接好后对频时操作不对,对不上频(我是先开的遥控然后再按对频键),接着乱按一通搞得还烧了个加密狗!他妹的,只得再次进了个狗,重新搞。好了,度娘了正确的对频操作(应该是先按对频键,再开遥控电源),对上频了,但模拟器上的飞机还是没反应!搞得一度想放弃了。后来翻看之前下载的I6的PDF说明书,看到接收器的PPM输出信号是需要设置的,便又摸索着进I6的菜单,才发现接收器的PPM输出信号果然是关闭的,于是将其打开,然后就。。。。。。。。。。。成功了!无他,一堆废话,在此发个贴纪念一下。

网友A:
富斯有款超小接受,rx2a,可以放进加密狗壳子里面,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制作了一个无线模拟器,成功摆脱了线的束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48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有款超小接受,rx2a,可以放进加密狗壳子里面,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嗯,大神的帖子早已拜读过了只是想充分利用现有的原配接收,懒得再买新的

网友:
引出舵机插头可以方便更换接收机,合适接收机不太多的朋友。懒得换来换去的直接买个小接受封进盖子里即可

网友(2021-04-12):
引用 楼主:
嗯,大神的帖子早已拜读过了只是想充分利用现有的原配接收,懒得再买新的

我也是想用闲置的ia6b,找到了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