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飞行模式的一个疑惑

楼主(2020-08-15):
自稳半自稳飞行一切正常,手动模式起飞,悬停都正常,但是,一旦稍微有点速度,再打杆,副翼和俯仰就都是反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说的是穿越机吗?还有如此之诡异的现象?坐等楼下作答。

网友A:
你开的是无头模式,不是手动

楼主:
handfree不是手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andfree不是手动吗?

手动模式是除了解锁,什么模式都不用打,通道正反你去bf地面站,遥控器那一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handfree不是手动吗?

那就是无头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是无头模式,不是手动

哈哈哈! 我之前就是因为误开了无头模式然后炸机了,还好有DVR,之后查看才发现开了无头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handfree不是手动吗?

那是headfree

网友:
晕!你这是无头苍蝇模式,哈哈
来自微站

楼主:
看错了,我日,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啊!

网友:
原来这个情况是无头模式造成,学习了。。。

网友:
这模式害人

网友:
这模式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