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黑羊图传接线调参和大力F722接线方法教程

楼主(2020-08-15):
https://b23.tv/kEdGry

网友:
我的黑羊nano图传也是这么接,不过我用高频头更改图传频道以后,osd里原来显示的图传频点却没变,但实际频点是已经改变了,例如原来是r8,我实际改到r5以后osd还是显示r8。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2-08-21):
我是黑羊TBS UNIFY PRO32NANO 指甲盖图传,装在穿越机翼飞死神F7mini上,装完我直接把图传表通过BF刷上去了,根本刷不进去,会有故障,是不是要解锁黑羊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