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焊机工具小推车

楼主(2020-08-15):
       给自己的焊机量身定做了一个方便的工具推车,把焊接和日常用的工具都考虑进去了,用的1.5mm镀锌万能角钢和8mm pvc硬板,2.5寸刹车转向轮。蓝色的边角保护套是自己用3d打印机打的。
       旁边是放的焊接用的铁底板和一些常用器材,底部是脚踏控制器和自制的回转变位器,还有角磨机。
       5米的大电流电源插板还在路上,到了再固定在尾部。成本大概不到100元

网友:
不错啊,井井有条了

网友A:
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小瓶氩气是怎么充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小瓶氩气是怎么充气的啊?

有充气批发商,我这个10升充到12个压,40元

网友B:
请问那种角铁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种角铁在哪里买的

咸鱼上买的,这款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上买的,这款质量很好。

可以发下链接给我吗,谢谢!

网友:
这个一定要点赞!实用!很好。

网友C:
再做个焊接平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做个焊接平台看看

中间那层旁边那块5mm铁板就是,下面焊接了4个螺母当座子。平时就放在插槽内。

网友:
也可以够用了

网友D:
楼主,请问这么好的瓷砖,直接在上面焊吗?不会把瓷砖给烧了吧?!?不懂得小白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么好的瓷砖,直接在上面焊吗?不会把瓷砖给烧了吧?!?不懂得小白请教

有焊接台

网友E(2021-02-09):
等离子   手弧    氩弧三用机好用吗,这一套多少大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离子   手弧    氩弧三用机好用吗,这一套多少大元啊

等离子600多,氩弧800,买两个比一个好用,除非你是真的没地方放工具,不推荐多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离子   手弧    氩弧三用机好用吗,这一套多少大元啊

没用过也,等离子一般家用没啥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充气批发商,我这个10升充到12个压,40元

我们这14升40元

网友F:
我也刚弄了个氩弧焊,就是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弄了个氩弧焊,就是还不会,

慢慢练习,我现在能焊接铝合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