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选择!sab和富丽

楼主(2020-08-16):
同样的价格,sab小火球和富丽380
选哪个!

网友A:
选富力360吧。你说的这俩炸鸡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富力360吧。你说的这俩炸鸡成本有点高

新手阶段已过,炸鸡成本倒还好,只是想知道这两台机子哪个更具性价比些。

网友B:
肯定富丽380 越小越贼,Fireball鸡肋,配件一点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富丽380 越小越贼,Fireball鸡肋,配件一点不便宜啊

是啊 就是配件贵! 看着倒挺帅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富丽360多好
而且小火球你可能搞不定

哈哈哈哈这样的啊 看来小火球是大师的珍秀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人搞不定小火球的尾巴,多数是尾部轴承安装不到位导致

而且那飞机比较快,做摆啥的,新手太困难 ...

好的 了解了! 谢谢大佬

网友D:
如果想體驗電機直驅買M2就好了

不然就是oxy3 250槳級距最好的飛機

不過飛機還是越大越好飛就是了

网友E:
都别买,非要买,买富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體驗電機直驅買M2就好了

不然就是oxy3 250槳級距最好的飛機

好的! oxy没什么了解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别买,非要买,买富丽

对于刚过新手阶段有什么推荐吗 2000以内就可以

网友F:
x360,  x3,  470 , 这样的练习机

网友:
360 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x360,  x3,  470 , 这样的练习机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哈哈哈哈哈十个回复,九个360

网友G:
看个人预算,其实x3(60)飞到任何时候都是台好机子,都适合各种动作的练习。
往上的话就是富丽380、亚拓500pro(有副厂机)、富丽505(尾巴可能会重一点)、tg520(最近闹得很凶,建议根据自己情况谨慎考虑)、x5f(配件可能稍微贵,但确实好飞)、飞越550(配件有待考究)、kds 550、亚拓550系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十个回复,九个360

哈哈,飞了x3后感觉翻滚太稳太好飞了,动作柔和不乱飘,325桨的450就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飞了x3后感觉翻滚太稳太好飞了,动作柔和不乱飘,325桨的450就贼。

哈哈哈哈哈哈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个人预算,其实x3(60)飞到任何时候都是台好机子,都适合各种动作的练习。
往上的话就是富丽380、亚拓5 ...

了解啦! 谢谢你!说得很是全面

网友I:
正在入门练习,x3飞航线,翻滚飞机很稳。因为x360零件通用很便宜。炸鸡也就70左右,含大桨价格。因为便宜,心里才放得开,才容易进步。550价格浮力大太多,只要不是严重错舵,不容易摔。但是炸一次200以上还是要的,便宜大桨都得120。有x3飞着,啥小鸡都不用考虑了,便宜好飞精度够。大齿盘,尾管,十字盘个螺距拉杆,尾波箱壳不含尾轴和中联,脚架,外壳,x3和x3L,富丽x360通用,都是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在入门练习,x3飞航线,翻滚飞机很稳。因为x360零件通用很便宜。炸鸡也就70左右,含大桨价格。因为便宜, ...

x360牛皮!

网友J:
小火球就是比较帅,飞行暴力。配件贵但是结构极简,可坏的地方不多,没齿轮,没尾撑,尾桨夹和中联可换成x3或者450的,脚架韧性很好但也怕硬炸,横轴也可换其他的。有点基础的人可以作为练习机。
小火球桨短,重量和360差不多,做动作需要更高的转速。小火球的原装动力感觉比360猛太多了,速度也快很多。360适合练习基础和温柔飞,小火球适合暴力飞行和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火球就是比较帅,飞行暴力。配件贵但是结构极简,可坏的地方不多,没齿轮,没尾撑,尾桨夹和中联可换成x3 ...

好的 谢谢啦!

网友K:
sab的群里可以反映任何问题,富丽的群里说问题就被T,服务态度相当的恶劣,绝对不敢买富丽

网友:
引用 网友K:
sab的群里可以反映任何问题,富丽的群里说问题就被T,服务态度相当的恶劣,绝对不敢买富丽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sab的群里可以反映任何问题,富丽的群里说问题就被T,服务态度相当的恶劣,绝对不敢买富丽

sab群号多少啊?

网友:
富力、富力,最好还是全部变富力

网友(2021-01-25):
富丽一直在模仿,从来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