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Minimum RC FanJet-600 制作分享

楼主(2020-08-16):
之前在空军之翼上看过FanJet 600真机的介绍,当时就觉得战斗机座舱+中置涵道+板身机尾的造型做成航模的话说不定既帅又好飞。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航模微信群里看到了Minimum RC出品的FanJet-600,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立刻在淘宝官店订了一架。

套材到手后装在一个长方盒子里,套材主要由2mm覆膜KT板和2mm没覆膜的泡沫板组成,另外有一些层板和碳纤的加强件。

随套材附带一些常用工具和耗材,挺方便的,好评!

套材的说明书在Minimum RC的微信公众号里可以找到。在结构安装开始之前,先给设备通电检查一下。

这里接收机用的是Minimum RC出品的四通道接收机。

舵机和中央翼结构的安装。舵机就位后再次通电确认舵机臂位置。

中央翼结构和侧机身的安装。安装之前先假组用记号笔画出标记,方便定位。

可以用侧机身的摇臂孔作为基准校水平。中央翼结构定位后检查下舵机臂和侧机身无干涉。

两片机身都对其粘上后,用一些杂物夹紧定位。

另一片侧机身和中央翼结构安装时的粘接面有一点小,可酌情裁一些边角泡沫做一条小翻边。

机尾的假组。

因为机尾上下有2个榫头安插在机身上下表面,由于第一次装机也没啥经验,所以保险起见在机身组完之前先把机尾假组,配合着安装机身的上下表面。

机身与机尾的假组。

这里提一句附送的UFO胶水,虽然名字挺无厘头的,但粘套材的KT板感觉真不错,操作时间够用,强度也很好,赞一个!
不过套材的泡沫会被透明的2118泡沫胶腐蚀,用其他泡沫胶的时候最好先找块废料试一试。

总装假组。

由于真机本身的结构原因,机翼,机身,机尾,涵道这几部分相互之间都有定位关系,所以上胶的时候要考虑好,各部分尽量装得横平竖直。我自己偏好先把涵道和机尾竖板装好,然后再装机翼和机尾横板。
安装涵道的时候涵道两个水平安装耳片和机尾横板之间有大概2mm的间隙,我切了些泡沫边角料填上了。涵道的推力线并不是水平向前,而是略微前向上拉。基本上按照机尾竖版上的轮廓装没啥问题。自己第一次装的时候自作聪明把涵道推力线拉水平,试飞时推油门会有抬头趋势。把推力线改成略微上拉后推油抬头的趋势有所缓解。
平尾拉线的套管没有用套材自带的管座,直接用了一些2118泡沫胶粘在KT板的覆膜上,效果还不错,挺牢固的。
自己不是太喜欢小飞机带起落架,正好周边公园也有草坪,所以就没有装起落架。

总装完成,带电池起飞重量31g。

第一次外场试飞。

小飞机独特的优势,可以用手机充电宝充电。充电的时候看看公园风景,电充满了就开飞,不知不觉就是一下午。
小机子续航大概在3~5分钟左右。一块260mah的电池以500ma充电大概在20分钟。

第一次外场试飞视频。

视频中的机子已经将推力线改成略上拉,整机的操作手感很柔和,只要空速足够,压坡转弯时翼尖倒不太会突兀地失速,不过机子做横滚挺吃力的。筋斗的话只能拉紧凑的筋斗,几乎没什么垂直机动能力。视频中飞行时油门在50%以上。
由于升降舵采用了长钢丝和套管的方式连接舵机臂,虽然已经预防性的加了些mini-z用的kingpin油,但感觉整体上操作还是不够顺滑,有延迟。所以视频里也可以看到机子有时呈波浪状飞行。
在当天最后一架次的飞行中,大概是飞得太暴力了,主翼根部后缘和机尾横板连接处开胶。机子倒没空中解体,当时只是觉得副翼响应变迟缓了。

一些改进工作:
针对第一次试飞中发现的不足,打算加强一下主翼的抗扭,增加一些碳片和泡沫肋。另外使用透明PC薄片对主翼根部后缘和机尾横板进行补强,增加粘接面积。最后借鉴地平线小飞机的解决方案,给机子安装带增稳的电子设备,改善升降舵的操作手感。

机翼结构补强

这里使用了0.25×2mm的碳片嵌在主翼内,充当后梁。主翼上的翼肋都是用2mm覆膜KT板的边角料切的,每片肋上都贴了碳片补强。
主翼根部后缘和机身横板连接处都加了透明的PC薄片。薄片可以是各种外包装材料。自己用的就是风火轮小车的外包装。

我另外剪了一些透明塑料薄片折成L型,作为舵角的补强。
整机结构补强后,增重大约1g左右。
不过话说回来,主翼这样的补强方式,实际试下来似乎对抗扭没有太大改善。望各位大佬抛砖引玉,指点迷津。

带增稳接收的安装和调试
接收机使用的是淘宝上买的国产AR3201G,顺带一起买了调试线。配合PC端软件,设定了一下电调输出模式,陀螺仪方向和感度。
感度可以设置2档,可以指定遥控器上的某一通道切换。自己用了一个三档开关,陀螺仪感度可以在大,小,全关中切换。

为了方便装机后调参,接收机我用了3M泡沫双面胶和婴儿用魔术贴固定在机身底板上。

接收机安装后,算上补强主翼的重量,一共增重2g左右。目前起飞重量为33g。

第二次外场试飞

陀螺仪感度调节

经过调整,副翼感度为60,升降感度为75。个人觉得还可以再调大些。

第二次外场试飞视频

总的来说,接收机增稳后对手感的提升相当显著,可以比较舒缓地控制飞机高度了。另外,增稳后的机子抗风也好了很多,飞行时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主翼补强的作用从试飞结果来看似乎聊胜于无,小机子的滚转操作还是偏柔和。不过主翼根部后缘和机尾横板的补强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次试飞中主要发现的问题是原厂空心杯涵道随着空速增加推力衰减似乎很严重。低速时的加速性能虽然尚可,静止时甚至可能有0.8的推重比,但实际飞行时,飞机的速度非常难积累。即使俯冲也很难把速度显著提起来,垂直机动时速度更是掉得非常块。感觉真心不像0.8推重比机子应该有的表现。所以,个人觉得问题应该出在动力搭配上,应该增加涵道桨的螺距,或者增加电机转速。

总结:

先说下优点:
  • 外形漂亮;
  • 各种附件齐全,配置合理;
  • 飞行稳定;

不足之处:
  • 没有增稳时,升降舵的操作有些延迟;
  • 副翼响应可以再灵敏些;
  • 涵道推力高速衰减严重;
  • 附送的贴纸容易起皱;

结语:
作为像真涵道公园机来说,这架FanJet-600无疑是一款优秀的产品,尤其在改装了增稳接收之后。自己在制作和飞行的过程中,久违地感受到了动手玩航模的乐趣。
不过,既然这机子外形这么帅气,心里多少还是希望它的性能不局限于一架安逸的公园机。如果能改善动力,改善副翼响应,再加上方向舵,能做一些基本的特技,那真的就太完美了。

网友A:
他家的飞机有点贵啊。。。一套下来比常规固定翼还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飞机有点贵啊。。。一套下来比常规固定翼还贵一些!

确实有点贵,不过这架小涵道的题材也确实比较稀有,所以当初也没考虑这么多,直接就买了,哈哈

网友B:
这个分号,这个缩进,是程序员吗
这个小桨应该是空心杯四轴用的,侧重悬停和穿越飞,螺距估计不会太大
根据你的感受,我觉得加点螺距还是挺有必要的
DX9飞一些地平线小飞机 DSM2/DSMX小飞机是真的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号,这个缩进,是程序员吗
这个小桨应该是空心杯四轴用的,侧重悬停和穿越飞,螺距估计不会太大
根 ...

受教了,谢谢!DX9飞地平线的飞机确实方便,造型我也挺喜欢,就是杆子和开关的手感可能还不如今年来新出的国产控

网友C:
机翼涂装完美啊,第一眼还以为是立体的。

飞完飞机就一起扫甲板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涂装完美啊,第一眼还以为是立体的。

飞完飞机就一起扫甲板去吧

原装的机翼的涂装确实不错。作为一年舰龄的咸鱼舰长,目前在IOS服甲板洗得有点吃力 。最近一期深渊苦痛也没保级

网友D:
很棒的探索等这架机壳退役了,楼主再用这套电装自己做架“歼-五”耍耍,岂不快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棒的探索等这架机壳退役了,楼主再用这套电装自己做架“歼-五”耍耍,岂不快哉!

已经入手地平线的mig-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入手地平线的mig-15

地平线,到手飞!厉害

网友:
少见的风扇教练,真是一个有潜力的品牌,对喜欢小飞机的我很有吸引力。

网友E:
世纪公园可以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世纪公园可以飞吗

世纪公园场地够大的,草坪上没人的时候飞起来感觉不错。
不过毕竟在公园里,飞的时候要更加留心周边,安全第一。

网友:
很棒的小飞机,其实关注很久了,一直等着有人出个体验评测,多谢楼主了

网友F:
AR3201G是个好设备,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3201G是个好设备,同款~

配的是哪款机子啊?

网友G(2021-06-21):
琪莉耶表示,这玩意比隼一型慢多了,就一老头乐

网友H:
AEO有30mm的无刷涵道,2s动力推重比估计过1;

楼主(2022-06-06):
引用 网友G:
琪莉耶表示,这玩意比隼一型慢多了,就一老头乐

哈哈,还真是。看着像喷气,其实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H:
AEO有30mm的无刷涵道,2s动力推重比估计过1;

感谢分享,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可以考虑考虑。

还有k30有刷涵道,1s高压锂电能有50g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k30有刷涵道,1s高压锂电能有50g推力

感谢大佬再次分享之前买过一个光固化打印的有刷涵道,偷懒一直没装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再次分享之前买过一个光固化打印的有刷涵道,偷懒一直没装上去。

没啥,在说我也不是大佬,就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