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500X 调机请教

楼主(2020-08-16):
各位大佬,小弟500X,MB4.2陀螺仪,现遇到一个问题:
转速度,感度调整至合适状态。(悬停能锁尾同时无金鱼尾;翻滚能锁尾同时无金鱼尾)
但是自旋刹车锁尾就不行。

情况:
1、向左自旋,停止后。尾巴有回弹。
2、向右自旋,停止后。尾巴正常。

自我分析:
结合MB说明书,以及转速,感度,尾舵频率的再调整,认为是陀螺仪旋扭3“尾舵动态反应”未设置好。

自我修整及效果
将旋钮3向“-”调整,
调整至前2格时,情况1有改善,情况2仍能锁尾;
调整至第3格时,情况1还有轻微的回弹,情况2就出现了甩尾了

疑问及请教
1、左/右向自旋刹车锁尾不一致,你们也有这情况吗。
     按我的理解,这位置应该是一致才对,要不左/右都回弹,要不都甩尾,要不都OK。
     现在就是一个OK,一个NG

2、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呢?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情况看起来像尾中立点没调对。

另外 500X 这机器尾齿比低,所以要想尾巴好有3点,螺距+/-11不要超,飞高转速,实在不行换85mm尾桨。
我个人不喜欢500x的低尾齿比设计,机器已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看起来像尾中立点没调对。

另外 500X 这机器尾齿比低,所以要想尾巴好有3点,螺距+/-11不要超 ...

尾舵没有中立点设置吧.只有左右最大行程设置吧.关于换桨.确实不行的话.也只能换桨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