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面积相同形状不同对飞行的影响

楼主(2020-08-16):
萌新请教个问题,A,B两架飞机,它们的机翼表面积是相同的,那翼载荷也是一样的,当然安装角也应该一样。只是长宽比不同,请问真实飞行中
1.哪个更抗风?
2.哪个飞的很慢?
我最近在琢磨慢速机,当然,我认为A飞机更好看
谢谢!

网友:
个人和你想法相同。

网友:
还是去看看航模基础就心里有数了。

网友:
你查一下展弦比,雷诺数,花几十分钟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抗风肯定是a啦

网友:
翼展大肯定抗风

网友:
个人见解翼展大了阻力也会大,在同样动力情况下,a会慢一点

楼主:
我其实自己也没想明白要干嘛,或许就想知道这两种机翼实际会发生什么。展弦比大诱导阻力小,是不是升力变大?

网友:
假设动力配置、机身、尾翼是按照A方案设计的
强行将机翼改成B 其他不变
在动力充足的情况下 B飞的慢 理由是小展弦比不容易失速 更容易拉出大攻角
小展弦比阻力更大,螺旋桨转速更高 机翼表面被气流吹过 更不易失速

抗风分为抗持续风和阵风
持续风主要是担心飞机飞丢,被吹跑,A更抗风,理由是大展弦比阻力小 穿越性更好
抗阵风主要是会造成飞机抖动,A更好,大翼展转动惯量大
大展弦比俯仰安定性更好,A姿态更稳定

网友:
我也认为A飞机更好看,我认为B不像飞机,像捣 dan

网友:
a阻力小,快。b阻力大,慢
来自微站

网友:
A阻力小,翼载荷分布合理些;B阻力大,弦长更长,失速速度更低。

网友:
多数方面都是大展弦比的好,不过对个人DIY来说A对结构、做工要求更高。
A适合滑翔机,B适合……实际上多数情况会做成两者的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