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7e 加装三合一高频头后无法调节TX输出功率

楼主(2020-08-16):
如题,TX Power 那一栏始终显示<default>,
hardware.ini配置文件已修改 "has pa"
谁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应该用电脑自带的笔记本打开了,应该用写字板打开,修改保存才对的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刚才我检查了一下发现只有DEVO这个协议下无法调节功率,打开hardware.ini仔细检查发现如下:

图中红圈那个值初始值是0,我把它改成1然后保存,开机进入系统后就可以调节输出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