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大佬给个思路,穿越机上装头灯

楼主(2020-08-17):
问题是这样,我是模拟摄像头,用平头哥之类的摄像头夜晚飞行清晰度十分OK,但是我朋友的是大疆天空端,夜视大家都知道,就是没夜视。
然后白天又没有空,只能晚上找点时间飞,但场地没灯又不行,有灯的场地又有人,安全为上,所以只能考虑弄个头灯装上去。

想要效果大概就是能看清照亮前方50米左右的障碍,然后宽度有个5-10米左右,电压在4S以下,也不能太大,毕竟是穿越机,我想法就是像放GOPRO一样,做个打印件放上去,但是对LED没什么认识,所以

请问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的想法或者已经实现了,烦请告知一下,只要给我一个思路,或者给我一个型号,谢谢大家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图,我都有想法挂个电筒上去

网友:
挂手电筒呗

网友: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得有1000lm吧

网友:
多叫个人拿着电筒跟飞机后面跑

网友:
强光手电头是不是可以?单节18650的那种

网友A:
加装个led灯在上面就好了啊,记得有个视频里面有人弄了个100w的led灯在上面,挺亮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十几瓦的灯泡,应该可以的,淘宝貌似有套件卖的。

网友:
同求,看有没有大神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B:
这个我曾经想过,也尝试过结果是不行,原因是也太重了耗电也太大,导致续航非常短。如果想在全黑环境下清照亮前方50米左右的障碍,然后宽度有个50米左右,那么led功率需要在50~75瓦(我用100瓦试过),这么大功率的led的散热片得200g到300g(我的280g)逆变器30g,我最后led的全重是330g;用4s2000mah电池起飞重量1050g悬停电流20多A,根本没法飞。(我是7寸机)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过 进口科锐L2灯珠 10W 1100-1200流明 做强光电筒,12V驱动的,可以用多个灯新一起,但重量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上买过 进口科锐L2灯珠 10W 1100-1200流明 做强光电筒,12V驱动的,可以用多个灯新一起,但重量是 ...

在手电里面还加了一个微型散热风扇的,航模上散热不行的话灯会烧掉

网友:
这个刺激,晚上也能飞了

网友D:
飞机上装手电筒这种办法,飞慢还行,飞快的话灯还没来得及照过去飞机就已经飞过去了,就看不见了
而且一旦飞机倒退着飞的话,就相当于把光线往后照,飞行速度就等于飞机速度+光速,于是就会超光速飞行,这样很危险

网友E:
装个十字激光头,30左右一个。晚上非常好用。尾巴我用绿色一字激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十字激光头,30左右一个。晚上非常好用。尾巴我用绿色一字激光头。

激光怎么照亮前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个led灯在上面就好了啊,记得有个视频里面有人弄了个100w的led灯在上面,挺亮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十几瓦 ...

主要是散热问题,还有体积,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曾经想过,也尝试过结果是不行,原因是也太重了耗电也太大,导致续航非常短。如果想在全黑环境下清照 ...

对,就是散热问题有点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手电里面还加了一个微型散热风扇的,航模上散热不行的话灯会烧掉

体积有多大,太大就放不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体积有多大,太大就放不下了

这样的,风扇也就相同的2cm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风扇也就相同的2cm直径

我看中的也是这个规格的灯,还有这个小的风扇吗,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有多大,太大就放不下了

要做到楼主图上所见的辣么大范围的强光照明就难了。可能需要多个灯芯板(比较轻),驱动板(就是降压稳压和调档的)要自己设计了,不然多个并联的话就太重了。

另外没有灯罩的话光难散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中的也是这个规格的灯,还有这个小的风扇吗,5v的?

1.7的好像有。再小就DIY吧 。或者放在桨叶下面 自吸散热,必须起飞才能开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上装手电筒这种办法,飞慢还行,飞快的话灯还没来得及照过去飞机就已经飞过去了,就看不见了
而且一旦 ...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的好像有。再小就DIY吧 。或者放在桨叶下面 自吸散热,必须起飞才能开灯

初步思路是20MM带铝基板得灯,加一个35MM得散热铝,然后上一个5V35mm的风扇,基本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散热问题有点难搞。

主要是散热,按照明50m的话功率肯定得足够大,而功率加大散热片质量一定加大,综上,不如换模拟+夜莺,有点光就行。
来自微站

网友F:
哈哈哈哈,看到你在这发帖子,我感觉手电头拆下来,包括灯罩一起,然后飞机供电,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五寸机上装过led灯来照明,led灯买的是淘宝上几块钱的那种小瓦数的灯,支持电压才3v左右,所以我在飞机上装了个降压模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给灯遮光,不然镜头里面什么都看不见,至于你说的要照射五十米的距离,你可以搞个小灯罩之类的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射那么远。  视频:

楼主:
如果是模拟器摄像头的话,这个照明其实没必要,因为现在的模拟头夜视效果都好得不得了,加灯反而像你说得那样啥都看不清,但是我朋友是大疆的,那个夜视和噪点不行,比几年前的模拟头都烂,至于50米对于穿越机来说也就1,2秒的事情,速度快了需要看的东西也就要远一点和多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哈,看到你在这发帖子,我感觉手电头拆下来,包括灯罩一起,然后飞机供电,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对对对,你这个想法我这两天也有想过

网友:
多弄几个手电筒摆地下当地标呗,在照亮的区域里飞,不影响续航也不增重。我一般是去地下车库飞,反正白天晚上的都开着灯,用的无牙仔,小平头噪点忒多。半夜自己坐那,飞机嗡嗡的,有时候还觉得有点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