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Z84飞翼的起飞教程

楼主(2020-08-17):
如题,自己用手迎角15度,30%油门前抛起飞。有朋友被这种方式螺旋桨打了手背。还有有用抛滑翔机的方式,手拎着机翼一角抡胳膊往上甩,看见效果挺好,我不会。请教高手详细指点一下。
以前用2208.kv2400,电池上3s2200的快速方案,这回计划弄2212,2400,4s1500,120c的金砖电池和4S220060c的电池,使劲拉速度。看有的方案用2216的电机,也想试试,就是担心手会被割伤!

网友:
动力就不说了能飞就行。手抛确实是个技术活,这个就很投标枪一样,需要一个加速度而不是单纯的使劲一扔就完了,在没有掌握要领以前拎机翼像抛滑翔机一样是个不错的选择,其根本就是给飞机一个抛向上方一个惯力。

网友:
捏着一边机翼中间,给油,斜着平抛出去就得
不会打手,多试试就随意

网友:
我都不知道怎么抛的会打手,抛过飞翼9寸桨,小胖13寸桨,我觉得都很轻松

网友:
可能出手要领没掌握吧。

网友:
半油门平抛,从来没被打过

网友A:
我用的2306,2300kv,4s1500,5050桨,感觉已经是机体极限了,全油门翼尖抖动,还解体过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觉得有所领悟。最后这位师傅讲的2306的电机表示非常向往。

网友B:
我装了一个2216 2600kv的,准备3s飞,看看能拉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一个2216 2600kv的,准备3s飞,看看能拉到多少

期待结果

网友(2020-10-05):
时速在120左右,最高了,不会超过120的

网友C(2020-12-17):
2212 2450kv 4s1p电池,最高120上不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12 2450kv 4s1p电池,最高120上不去了

你用什么测试的,曾经把一个旧手机,装了gps软件,用胶带贴机身上测试过。也就12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测试的,曾经把一个旧手机,装了gps软件,用胶带贴机身上测试过。也就120多。。。。

我装了红切糕飞控

网友E:
抛出去的后,手要自然向下甩,这样永远都打不到,打到手的,都是飞机离手后,手还停那,不打手打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306,2300kv,4s1500,5050桨,感觉已经是机体极限了,全油门翼尖抖动,还解体过一次

飞竞速的话,可以看看毒刺 T-7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出去的后,手要自然向下甩,这样永远都打不到,打到手的,都是飞机离手后,手还停那,不打手打啥?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