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楼主(2020-08-17):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自从小女儿出生,没空参与大部队航模活动。只是偶尔让儿子学学遥控飞行。自己退魔很久了,脱离时代好几年。现在电子技术不一样了,问一下群里高手,有什么性价比高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我以前用华科尔的devo10遥控器和dsm2接收机。
         看到淘宝上华科尔的控卖家少了很多,dsm2接收机竟然更贵了。感觉魔界在变化。
         现在本地组建了个青少年航模队,让儿子参加了。还是用那个我用了8年的天线都断了的华科尔d10,前几天比赛的时候,人家的教练(金华的冠军教练哦)看了摇头说要升级控了。呵呵,的确要买新的了。
         现在几个孩子要入新控,暂时看上了了tx18s,求教性价比好的接收机?
         请指教。

网友A:
dsm2的接收机很便宜啊,我有dsx7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比国产的强多了

网友:
天地飞和福斯啊性价比挺高的。主要是接收机不贵

网友B:
opentx+多协议高频头+小黑羊。
短期闲鱼买山寨接收机够用了
长期就单买黑羊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2的接收机很便宜啊,我有dsx7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比国产的强多了

以前买dsm2接收机25元一个,现在都40以上了。
问问看有没有更便宜的。呵呵,小朋友多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tx+多协议高频头+小黑羊。
短期闲鱼买山寨接收机够用了
长期就单买黑羊接收机。

求推荐山寨接收机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tx+多协议高频头+小黑羊。
短期闲鱼买山寨接收机够用了
长期就单买黑羊接收机。

求推荐山寨接收机!!!!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山寨接收机!!!!

我一直就用这玩意,2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就用这玩意,20多一个。

能给个淘宝吗?或者关键字?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淘宝吗?或者关键字?

闲鱼或者淘宝 flysky 接收机

网友:
有小朋友还是买点可靠度搞一点的设备吧,要是出点事,多的都去了。
老天地飞可以三,6通道接收机也很便宜了,关键还比较稳定。

网友:
飞固定翼不选天地飞就错了

网友C:
萝莉接收机20+最经济的接收机,够用。华控改装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萝莉接收机20+最经济的接收机,够用。华控改装四合一高频头

谢谢推荐             。
来自微站

网友:
D10还是挺好用的,dsmx pro这接收不错,重量才0.7g,300米范围内没失控过

网友:
我用天地飞et07 一年了正常飞没失控过 接收机价格还好 就是用来飞穿越机也没问题 加个功放也不会失控。当然资金充裕扶她吧1618嫂子妹子的更好

网友:
天地飞有什么兼容的便宜接收吗?

网友:
乐迪的也不错

网友:
萝莉的接收机便宜自己做成本不到10元

网友:
您看上的tx18s是OpenTX系统的,原生四合一高频头,多协议支持,实际为通吃多家接收机预留了很大空间。由于系统目前为全英文,在简洁的同时倒是有利于倒逼孩子熟练识记英文标识。不熟悉该系统的结合实力深入学习一下也不是难事。
另,其实华科尔改三合一或四合一高频头并刷deviation 5.0固件系统后,跟上述新控在功能上是一个意思的,是上一代鼻祖解决方案,优势是deviation有中文版界面,老炮看得舒服些,设置习惯不用改,还是deviation较高的自由度。该方案目前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尤其是手里有老控的。网上有很多人说“华坑”如何如何的,可以批判地去理解,不可不加区分地尽信——像由于电调或信号塔等原因导致的“失控”,放在任何控上都是一样的;像使用了“垃圾接收机”而导致的“失控”也很常见,网上一些人将“屎盆子”全扣在devo这类廉价老控上,做情绪化表达真不太合适。而我自己主要用d8s、d10和d12s的刷改控,接收机尽量选自己长期实践检验过的款型,包括包括各种协议的原装、兼容接收机,甚至“垃圾接收机”,遇到过的所有“失控”最后都能归因到遥控器以外的合乎逻辑的因素上,所以我还是很信任“华坑”这些老控的。至于“华坑”一开,其他控歇菜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选控这事说穿了还是“小马过河”,您是老鸟一定都懂,我且说之,您且听之。以上仅供参考,各人信否,见仁见智。最后祝爽飞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