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650x

楼主(2020-08-17):
把家里的700出掉,换了650回来,感觉选择是对的,外形美观,重量轻。是个不错的过渡机型。

装的时候发现厂家少给了两个十字盘球头,还有尾滑块的轴套螺丝椒打的太紧,我想重打,结果拧不下来,还损坏了。唉,手欠!!!希望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只能等零件出来在装了。

网友A:
羡慕你!和700比感觉小很多吗?等你的首飞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你!和700比感觉小很多吗?等你的首飞感受!

确实小了很多。原来700l,太重。。

网友B:
700换650,亏了50

网友C:
很想知道这个600拉长版的600L,真要暴力3D会不会空中解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小了很多。原来700l,太重。。

好等你买到配件,首飞来说说感受

网友D:
为什么叫过度机呢?
其实我觉得650很合理
700的动力
650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叫过度机呢?
其实我觉得650很合理
700的动力

我也觉得很不错的。所以很期待,其实重量和600相当,因为长手好像是用5200mah的电池飞的,要是用3300-4200飞的话,这应该是款很好飞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叫过度机呢?
其实我觉得650很合理
700的动力

是满合理的。700太大,飞起来有点控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换650,亏了50

本来想换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这个600拉长版的600L,真要暴力3D会不会空中解体了……

外形美观,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这个600拉长版的600L,真要暴力3D会不会空中解体了……

600xn没人飞解体吧?何况650x要比600xn轻不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满合理的。700太大,飞起来有点控制不住

只听说过小的控制不住 还没听说过机子大了控制不住

网友:
很好的飞机,期待首飞成功

网友:
格式的5200mah超级轻

网友:
和我的一样,螺丝滑牙彻底拧不出来

网友A:
好像亚拓的飞机这个部位都打过胶的,建议厂家应该在说明书上告知一下,这样模友就不会出这种冤枉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亚拓的飞机这个部位都打过胶的,建议厂家应该在说明书上告知一下,这样模友就不会出这种冤枉差错了。

是的,上次,550 700都打的很少,这个吃大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上次,550 700都打的很少,这个吃大亏了

可否麻烦您有空时帮我量一下650x的主轴尺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麻烦您有空时帮我量一下650x的主轴尺寸呢!

5乘10乘189.4mm

网友:
引用 楼主:
5乘10乘189.4mm

好的谢谢了

网友A:
配件发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发货了吗??

还在等。。。。。。

网友E:
已经铺货了,大部分配件都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铺货了,大部分配件都能买到了

650x配件今天发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铺货了,大部分配件都能买到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