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m2 3d飞行性能和oxy2对比手感

楼主(2020-08-18):
m2做起自旋翻、自旋钟摆、侧摆等等动作,跟oxy2对比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A:
尺寸上有一些差别对飞行手感影响不一样,单独说飞行手感方面oxy2获胜,o2手感确实很好,哪怕挂上个k8也一样好。
m2动力系统和陀螺一体化设计飞起来手感总是有一些别扭(以后支持其他陀螺也许有改善)。
仅仅是3d方面的对比,m2摆起来有一点重重的,o2这方面就好一些。
锁尾的情况m2自旋动作变换的时候尾巴总是尖叫,看起来就像是感度高一样。
我只是对比飞过,没有长期深入飞,这个可以在看看其他玩家的主观感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上有一些差别对飞行手感影响不一样,单独说飞行手感方面oxy2获胜,o2手感确实很好,哪怕挂上个k8也一样 ...

锁尾和动力呢

oxy2锁尾不完美,动力也有所欠缺

胜在轻 ,所以感觉轻盈

网友:
没有可比性  因为oxy的手感取决于陀螺仪~
但是oxy没法用m2的陀螺,m2的陀螺没法用在oxy2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和动力呢

oxy2锁尾不完美,动力也有所欠缺

这俩机子动力和锁尾都挺好的,m2优点到手飞,没啥要调的。o2就得装机调机,如果技术水平处在刚入门可能调机这一关还得做多功课。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个当地一起玩的蹭飞一下,哈哈。要不咸鱼收个二手,两种味道都尝尝。实在不合适自己在出掉呗。其实也不会损失多少钱。

网友B:
尾馬達永遠比不上尾傳動的
不過關鍵在你飛不飛得出差別

我oxy2配金腦尾巴一直條不好
不向oxy3隨便條就槓槓的
剛買了一顆 迷你野獸
到貨到換掉金腦看看不過m2 零件便宜太多了
oxy2 零件死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馬達永遠比不上尾傳動的
不過關鍵在你飛不飛得出差別

OXY2用神元陀螺仪

网友:
M2飞起来感觉有点重,Oxy2飞起来比较轻又灵活

网友:
神经元陀螺仪关门大吉了

网友C:
两个我都玩过,个人认为OXY2比M2好飞。

网友:
Oxy2真的比M2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我都玩过,个人认为OXY2比M2好飞。

好飞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飞的原因在哪里?

M2太重了,有时突然掉高度。
OXY2尾巴不好调,我是调了陀螺仪里面的高级参数,并配合调整电调定速参数才搞定。
也可以升级单向轴承试试,这个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太重了,有时突然掉高度。
OXY2尾巴不好调,我是调了陀螺仪里面的高级参数,并配合调整电调定速参数才 ...

oxy我试过,很好飞,但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尾巴,我已经用上了神经元了,锁尾依然不理想,因此出掉了。
我看到m2暴力飞也没有尾巴问题,这点打动我,但考虑到m2比较重,可能没有oxy2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oxy我试过,很好飞,但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尾巴,我已经用上了神经元了,锁尾依然不理想,因此出掉了。
我看 ...

國外很多都是打磨OXY3的尾槳來用
我倒是很好奇 難道lynx都不知道自家的機子鎖尾不好嗎?
怎麼就不出一個加長的尾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國外很多都是打磨OXY3的尾槳來用
我倒是很好奇 難道lynx都不知道自家的機子鎖尾不好嗎?
怎麼就不出一 ...

你不说我都不知国外打磨3的尾桨!!!
我就说为什么锁尾不好,哪怕用了神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