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这个直接把全动平尾套在舵机轴上的做法是不是太莽了点,

楼主(2020-08-18):
gws这个直接把全动平尾套在舵机轴上的做法是不是太莽了点,
舵机结构压力很大的样子
我打算专门为它买金属壳金属齿舵机了

只能传500k以下的图所以压图了

gws 64f15平尾 胡

楼主:
~这个设计是黑色塑料件直接顶替舵臂的位置,舵机输出轴就是整个舵面的基轴~

网友A:
这样不是更简单牢靠了。

网友:
广营飞机那么轻,那么脆,根本不会又多次飞行的可能。

网友B:
现在还能买到广营的产品吗?之前收了一套它的4通遥控器,还挺喜欢它的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是更简单牢靠了。

简单是简单了,是否牢靠得看舵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是简单了,是否牢靠得看舵机吧

我说的是这种做法,与舵机可不可靠有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这种做法,与舵机可不可靠有毛关系?

舵机轴本身就没准备用于全动平尾转轴,受力过大的话闹不好能把塑料舵机壳掰坏

网友A:
难道舵机轴专门给舵机臂准备的?你意思如果用舵机臂加连杆加舵角可以卸掉要传到舵机超过舵机承受范围内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舵机轴专门给舵机臂准备的?你意思如果用舵机臂加连杆加舵角可以卸掉要传到舵机超过舵机承受范围内的力 ...

至少正常的独立基轴+连杆结构不大可能出现掰碎舵机壳的情况

网友:
力臂不够,舵机行程被压制的太小,解析度不够,力矩也不够。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买到广营的产品吗?之前收了一套它的4通遥控器,还挺喜欢它的设计的

非常认同你的看法,设计做工细节方面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