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刷INAV(载机御猫)连续出现两次飞控自动上锁的情况

楼主(2020-08-18):
两次都是自稳模式下操作返航临近家的附近,飞控突然上锁,飞机失去动力,只有舵面可以操作,第一次出现此种情况时着急慌忙地反复拉升降舵,使之滑降下来,机头重重着地。第二次出现上锁后,通过切换飞控的开锁开关(关掉再打开),飞控居然神奇恢复,动力也有了,操控御猫低空盘旋后降落。无缘无故的两次飞控上锁退出,请问能是什么原因?以前在AR载机和其它载机上也用过同款F4。

网友:
确定不是没电?

网友A:
自动上锁是有这么回事的,我之前也有碰到过,应该要设置一下的。我给你找找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锁是有这么回事的,我之前也有碰到过,应该要设置一下的。我给你找找相关信息。

谢谢。

网友:
在最初,最传统的解锁:(油门最低,方向最左)上锁:(油门最低,方向向右)操作中,我很担心,飞机在关油门滑翔时,不小心方向打了右舵,会不会上锁。当初对于这个问题,我还群里咨询过。因为我当时我出现了空中被锁的情况。后来用了结算开关,不知在哪个帖子中看到有个命令,零油门超过10秒会上锁,还是进入失控保护,刚好失控保护的一些条件没有科学设置,导致直接被锁。很是尴尬。希望楼下大佬详细阐述一下有关于inav 空中上锁的现象以及对应措施。

网友:
想知道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
来自微站

网友(2021-03-07):
测试了好几次了  inav飞固定翼,失控并没有自动返航,而是直接上锁,电机没有动力,舵面可以操作,设置了失控自动返航也没有作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至今不敢飞远,捡过一次飞机了。

网友:
今天找到的资料  ,得找时间测试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2021-05-31):
你这种情况,可能刷了老版本的 inav固件,这是固件的一个bug,曾经我在穿越机远航的时候发生过多次,后来看了日志才知道是飞控上锁了。
原因很简单,飞控在收到遥控器传来信息,应该做一次crc校验,确保接收到的信息是正确的,老版本的飞控不做crc校验,有时候把错误信息交给飞控了,运气不好,正好传递给飞控上锁的指令,你的飞机就失去动力,但是舵机还能动,你去看一下日志,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加解锁和上锁的按键

楼主:
发错地方了。

网友:
飞控应该知道飞机在天上,怎么会上锁咧?  APM 就不会

网友(2021-09-18):
抛飞模式也会导致突然断电

网友(2021-10-26):
才碰到一次空中自动上锁丢机,幸好找回了。
情况是,飞着飞着突然显示屏显示总结信息画面,显示上锁原因为开关上锁(可以绝对确保没有手碰到解锁通道开关上锁)
然后就是飞机不听控制,最后几秒显示失控返航,但是并没有返航
最后炸鸡。

确定没有断电,osd信息一直有显示。

网友(2022-01-13):
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始终不敢飞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