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O2+RF接收诡异花屏现象

楼主(2020-08-18):
信仰的加持也会翻车,不期而遇的偶发事件总是让人精神和物质双重打击!话说一直喜欢竞速的刺激快感,两个月前在信仰的加持下入了胖胖鲨的HDO2+RF接收,使用中发现连续几个新装的机子都会在飞行中偶尔发生花屏至黑屏的情况,炸机惨重啊,一直怀疑图传供电不足,入了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几个图传也都一样,无奈换回闲置的SKYZONG03,发现一点问题都没有,随便浪,然后又试着换天线,花屏依旧,怀疑是RF接收机的问题,特此发帖向论坛大神们求助,有视频为证,感谢感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v411y7ZY

楼主:
升级固件是否会好?

网友A:
你换个地点飞飞看,看视频很像是被其他5G频段的设备干扰。。。。
一般画面翻屏多是干扰,频道被占用导致

网友B:
有买HDO2+RF的钱,入手DJI不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买HDO2+RF的钱,入手DJI不香吗?

dji没信仰嘛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地点飞飞看,看视频很像是被其他5G频段的设备干扰。。。。
一般画面翻屏多是干扰,频道被占用导致

换skyzone 03的眼镜飞就没问题的,应该不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买HDO2+RF的钱,入手DJI不香吗?

DJI的黑屏相对模拟的花屏在竞速飞行时更致命,刹车的机会都没有,兔蛋大神有专门的视频解说过,即使他有DJI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没信仰嘛不是

十几架机子,换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DJI的黑屏相对模拟的花屏在竞速飞行时更致命,刹车的机会都没有,兔蛋大神有专门的视频解说过,即使他有D ...

DJI黑屏??哪个年代的事啊,从来没听人提起啊,给几个链接来看看。
DJI的固件一直在升级,这个BUG即使以前有,升级过后应该也修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黑屏??哪个年代的事啊,从来没听人提起啊,给几个链接来看看。
DJI的固件一直在升级,这个BUG即使 ...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存在即合理,兄弟不必激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存在即合理,兄弟不必激动

我很平静,平静的等待着你给出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黑屏??哪个年代的事啊,从来没听人提起啊,给几个链接来看看。
DJI的固件一直在升级,这个BUG即使 ...

他说的应该是飞远了 没信号的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应该是飞远了 没信号的黑屏

飞远了。。。咳咳。。。这个我就认了。。。

网友D:
RF接收机对某些摄像头兼容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再就跟飞控OSD芯片也有关系,你去看看RF接收机的说明书,你可以试试把接收模式改成2。

楼主:
引用 网友D:
RF接收机对某些摄像头兼容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再就跟飞控OSD芯片也有关系,你去看看RF接收机的说明书,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E:
我这里出现过一次黑屏,没有找到问题原因。一直觉得可能是插针接触不良或者供电问题。黑羊接收没遇到过。skyzone最大的优势就是接收一体,所以图像接收方面的故障率少。rf出了最新的固件,刷一下。目前我用的18650电池组都是备两组,每次出去前充满。每次飞之前都有意活动一下rf避免插针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出现过一次黑屏,没有找到问题原因。一直觉得可能是插针接触不良或者供电问题。黑羊接收没遇到过。sk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出现过一次黑屏,没有找到问题原因。一直觉得可能是插针接触不良或者供电问题。黑羊接收没遇到过。sk ...

skyzone也要没落了,他们新一代的眼镜,显示模组是跟肥鲨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kyzone也要没落了,他们新一代的眼镜,显示模组是跟肥鲨买的。

入坑第一台就是skyzone,但是圈子小,主流就很重要,skyzone要是能做好营销,其实产品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带节奏的人还有不明真相跟着跑的,太有意思了。比如现在大片大片的某某不香吗?香啥,都是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入坑第一台就是skyzone,但是圈子小,主流就很重要,skyzone要是能做好营销,其实产品还是不错的。另外, ...

skyzone现在的产品都还是不错的,sky每一代的产品都是用心打造的,01,02,03每一代的升级,都在寻求着能有所突破,不想肥鲨,时常听人调侃说是十年不变。
不过马上要上市的04就不建议买了,要买直接买HDO2或者DJI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买HDO2+RF的钱,入手DJI不香吗?

双持更香^O^

网友H(2020-12-13):
引用 网友G:
双持更香^O^

你的信号条也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接收机对某些摄像头兼容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再就跟飞控OSD芯片也有关系,你去看看RF接收机的说明书, ...

高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信号条也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

香烟!!!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香烟!!!

我把视频发给厂家,厂家让我邮寄回去检测,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dji眼镜做工甩肥鲨眼镜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