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s450能做什么机子,或者有什么机子推荐,固定翼

楼主(2020-08-19):
手上有几块2s450用不到,想问问大家能不能给个建议,除了f3p之外有什么机子能用这个型号的电池

网友:
改手抛机 可以用

网友:
一米左右的滑翔机啊

网友A:
不用就出掉,为了几块电池要花掉大把银子,飞机要钱、电装也要钱。

网友:
我把3块2s400的硬是改成了1块2s1200的,小固定翼FPV用。

网友:
手抛机,我的手抛机2s300-500都可以用

网友:
做轻小一点,什么类型都可以呀,用2204、1806之类的动力,两三百克还是可以飞得好好的。

网友:
400mm到1000mm都可以,看机型

网友:
1306电机6A电调4寸或者5寸桨,配这个电池,拉力大约 80-120克。
改装手抛机比较合适,或者用KT板自己做一个翼展40到50,100克左右。

楼主:
蟹蟹大家的建议,机子做出来了1806-12a电调-2s450,机子是mini神行者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就出掉,为了几块电池要花掉大把银子,飞机要钱、电装也要钱。

严重同意,别为了捡条鱼把房子买了,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别为了捡条鱼把房子买了,划不来。

其实是手上正好有闲置的电装,就寻思着装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就出掉,为了几块电池要花掉大把银子,飞机要钱、电装也要钱。

其实是手上正好有闲置的电装,就寻思着装一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