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x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19):
和朋友一起入了650x。他的6s版现货,我的12s版还没货。等待中。等待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650x的动力是130a搭配的亚拓800MX440kv。齿比是16t/112t。我就觉得这个动力好奇怪。为何不用520kv的电机?齿比12/116。440kv的电机感觉动力爆不起来。而且亚拓的飞机调整不了齿间隙,想换电机,然后单独更换马达齿也行不通。所以想问一下,能不能定制到马达齿和大齿盘。改齿比,轴距不改。还有就是650能不能装520kv的电机。比如850mx。

网友:
土豪。哥。看看就行。。

网友:
多一款电机卖哦。

网友:
不需要定制齿轮,我算过,用750mx 530kv,搭配12/118t齿轮就可以。孔稍微往里扩1mm慢慢调整就行(电机座孔、电机第二轴承座四个孔)。
当然也可以考虑4525或者4725 520kv。850mx稍微有点重13t选择副厂13t电机齿就行,也可以原厂那个550/600的。118t大齿用600pro那款,应该通用。12t电机齿用亚拓700老款的

网友A:
原配是16/112,电机轴中心到主轴是理论上64mm,改动后12/118是65mm,也就是多了1mm的距离,所以需要妥善扩孔。
另外我目测这个机子适合转速是在2300转,那么按11/118算的话,还是推荐换蝎子4035或者昭意4235/4035 560kv
大概按48v计算,48*560*12/118=2733.5转,开84%油门即可达到2300转。
如果用520-530kv推荐13t/118t,电机轴距离65.5mm。多1.5mm改动。
同样48v计算,48*(520~530)*13/118=2749~2802转,开83.5%/82%油门即可
安装850mx是可以的,但是只能选540kv那个,按价格不如选4035级别的750mx、4035、4235想更暴力也可以用600的14t齿轮 6014那个,距离就是66mm,多2mm改动,会更暴力 匹配520kv电机或者想低转速的490kv

网友A:
再加一句,欢迎感觉6s动力 800mx 720kv的,感觉不暴力的,把电机出给我,改装数据在上6s的话,就是用1100kv电机改动,类似上面550/560kv那个,推荐电机:妙配的那个4035 1090kv、昭意4225 1100kv、昭意4025 11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是16/112,电机轴中心到主轴是理论上64mm,改动后12/118是65mm,也就是多了1mm的距离,所以需要妥善扩 ...

谢谢前辈的耐心回答,等飞机到了,我按你这个说的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句,欢迎感觉6s动力 800mx 720kv的,感觉不暴力的,把电机出给我,改装数据在上

6s版本是朋友买的,我的是12s的。我问问他出不出电机。

网友:
这机与天几那个都是6S级别的,有没有谁可以做个比较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配是16/112,电机轴中心到主轴是理论上64mm,改动后12/118是65mm,也就是多了1mm的距离,所以需要妥善扩 ...

其实也就是新的600L的动力搭配,只不过600L是750mx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就是新的600L的动力搭配,只不过600L是750mx的电机。

对,是这样,不过之前600pro和l用750mx已经真的非常暴力了,上12s 3300电池可以很爽。
现在650x用800mx 440我估计是亚拓清库存,毕竟440kv电机飞3c人也少。而且800mx扭力比750mx大,用1/7的齿比就类似之前550x上面用比同级别大的730mx来飞。
不过说起来,730mx最适合还是8s,850kv配合8s相对更暴力吧。

网友:
12s这个齿比和这个动力够暴了,而且很暴,440kv扭矩得到保证,本身650又比700轻了不少,112/16=7,电压48*440kv=21120,21120/7齿轮比=3017全油门大概转速,3017*0.8=2413.6已经很暴了。

网友C:
电机齿 和 大齿盘 数目和模数确定之后,电机轴和主轴的间距就确定了,所以对于亚拓这种不能调齿间隙的设计,你是没有办法去自己更改齿比的,除非电机齿和大齿数目加起来跟原来的差不多才行!

所以感觉你想法是可行的,不过定制齿轮加工费用应该很高,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齿 和 大齿盘 数目和模数确定之后,电机轴和主轴的间距就确定了,所以对于亚拓这种不能调齿间隙的设计 ...

改齿比要动这几个地方,好像还是有点麻烦的,要锉上下侧板了,有点心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齿比要动这几个地方,好像还是有点麻烦的,要锉上下侧板了,有点心疼呢!

其实我感觉需要改动这几个地方:
马达座往前扩孔:
电机轴辅助固定那几个往前扩孔:
以及把金属加强部分看情况把干涉的锉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感觉需要改动这几个地方:
马达座往前扩孔:
电机轴辅助固定那几个往前扩孔:

这个方法好,改动最少,即使后悔了也只要更换电机座就搞定了

网友:
原配的就挺好,不用改动吧。

网友:
这机的价格都超过700级了,无语

网友:
楼主你直接订两个7s或者8s的电池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