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LCD调参盒的说明

楼主(2020-08-19):
我记得我很早之前看到过一个很详细的说明书,是实际操作,每一项都讲的很明白的帖子,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设置卡里全是英文,看不懂,很头疼。所以想问问谁看过,谁收藏过,可以给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就能解决问题。

我看官网上说明书只有怎么连接调参盒,没有里面正式设置电调的说明

网友:
实在看不懂就用wifi调参盒子,手机中文界面

网友:
看电调说明书就行了,或者连接电脑,里面都是中文的

网友:
先把设置卡接到电脑上,然后把电调调参线接到设置卡上,然后在电脑上软件左上角选择设备,选择电调,就会直接加载出来电调了,软件可以设置成中文,这个说明书上确实不够详细

网友:
LCD 吗? 很简单啊你找你的电调使用数明书  上面有 比如1-14 滴滴滴啥意思 在你的设定盒上 1-14就是啥意思   设定盒的英文也很好辨认 简单易懂

网友B:
好赢V4不支持遥控设置才是最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赢V4不支持遥控设置才是最坑的。。。。

我也這麼覺得....
castle也不支援遙控設置
不過人假好歹有送USB設定線
好盈只能另外買設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是不是這個

1.1 固定翼模式下,油门达到5%启动电机,无缓启动,油门响应迅速;

非常感谢

网友:
ALIGN亚拓130A电调安装设置经验分享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035

看到好东西要及时收藏,要不用到时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