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感度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20-08-19):
本人第一次用MB,14sg控,请教几个问题,望魔友解惑
1,尾感度到底是在控上设还是在陀螺仪参数控制D灯-尾舵感度一这项设置。疑惑于如果控上设置了尾感度,为什么陀螺仪参数设置菜单D项还会要求设锁尾感度,那个自定义又是什么意思?
2,十字盘感度也是在控上设吗?参数设置中B灯-飞行风格是什么意思,可以理解为K8中的敏捷吗?

网友A:
两个感度是相互叠加的关系,陀螺仪上做大范围调整,控上面可以根据idle设置不同感度
风格就是敏捷,觉得不够快可以增加螺距反应,螺距反应比较像vbar上面的风格
十字盘感度在陀螺仪的第一个旋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感度是相互叠加的关系,陀螺仪上做大范围调整,控上面可以根据idle设置不同感度
风格就是敏捷,觉得不 ...

了解了,谢谢

网友:
D灯?陀螺仪感度?是尾舵速率一致性吧。MB陀螺仪感度在感度通道设置,可选择遥控器旋钮开关调节,灯号代表百分比,红灯代表非锁尾模式,蓝灯代表锁尾模式,十字盘感度,如果机身抖动,调整陀螺仪旋钮1。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