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mx马达更换轴承

楼主(2020-08-19):
如题,这马达好拆吗?我现在用手延轴向,上下晃动外转子,会有0.05cm的轴向活动虚位,横向没有虚位。电机现在发热正常,也顺滑。

网友A:
没有毛病就不要拆,亚拓的电机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毛病就不要拆,亚拓的电机不好拆

原来听说过亚拓500级以下的小电机不好拆,想着大一点的电机得用螺丝组装吧,是不是好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听说过亚拓500级以下的小电机不好拆,想着大一点的电机得用螺丝组装吧,是不是好拆点

不是螺丝,在亚拓区有个帖子,需要用到大台钳,或是大拉马也行;
我尝试拆了470mx, 没成功~

网友:
亚拓的电机很不好拆,要有工具会方便些

网友B:
反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厂维修吧

那还不如买新的呀

网友:
需要用牛刀,重绕过3个470电机路过。

网友:
50丝轴窜不用管,直机又不是固定翼,轴向不受力。

网友C:
斜齒輪軸向會受力

网友D:
过来人给建议 不要折腾了 换3226蝎子电机 不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齒輪軸向會受力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人给建议 不要折腾了 换3226蝎子电机 不后悔的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