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芯求助!

楼主(2020-08-19):
电池的一片电芯低压了,手里有同款电池也是一片低压,其它几片正常,准备用好的替换低压这一片,拆开发现是压的,极耳也不能上锡,只能求助各位了!

这种压痕是用什么工具压的呢??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点焊机的话  可以打洞 小螺丝螺母 铜片压紧  之前这样干过

网友:
淘宝有点焊机很便宜,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有一种铝焊锡丝能焊电池极耳 我焊过还挺好用

网友:
来自微站

网友A:
我之前也尝试改过,但是殊不知在焊接的时候上锡困难,然后用螺丝打孔压紧,操作过程中不小心将极耳反复折了几下有些断裂,一开始正常,时间久了,此处氧化了,空中断电,得不偿失。所以1:如果要焊接的话确保极耳没有断裂,上锡饱满。2用点焊机点上。3买新的吧

网友:
焊锡膏  腐蚀掉表面就好焊了

网友:
我那块自己修复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大概充放10几块电吧)出现充电异常,空中自动断电等等有安全隐患。慎重考虑。(前提是极耳没有损坏,连接可靠)

网友:
打洞,短螺丝螺母固定

网友:
这种电池,不建议修复使用,尤其是用在飞机上,给车船用还凑合

网友B:
到有点焊机的地方5元钱让老板给你点个镍片上去就能焊接了

网友:
去买铝焊锡丝,高温可以给铝极耳上锡。但是哦,需要准备个专用的电烙铁,或者单独用的烙铁头。因为这种焊锡丝对烙铁头的镀层具有腐蚀性,用过之后的部分很难上锡,只能用刀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有点焊机的地方5元钱让老板给你点个镍片上去就能焊接了

铝极耳可以用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尝试改过,但是殊不知在焊接的时候上锡困难,然后用螺丝打孔压紧,操作过程中不小心将极耳反复折了 ...

小电池螺丝不可靠。。只能焊接或者类似图片上这种压。

网友:
用老虎钳捏紧要焊的两片极耳,往中间缝隙灌锡,可以焊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极耳可以用点焊机?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到做18650电池的地方出了5块钱让老板给点了一小片镍片上去的,我的是花牌1500mah,6s的电池,也是2块各坏了负极输出的那一片,现在合并成一块加2块2S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到做18650电池的地方出了5块钱让老板给点了一小片镍片上去的,我的是花牌1500ma ...

多谢 我找地方试试。
来自微站

网友C:
你这个上边有焊锡啊,平衡头肯定焊在镍片上,留着焊锡镍片,把坏电芯根部剪下来,新的点芯也带着镍片换上,就是烙铁要头大点的,比热容大好弄
。我都换过好几个电池的电芯了,唯一不好弄的是航模电池电芯之间粘的太结实了,用刀片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上边有焊锡啊,平衡头肯定焊在镍片上,留着焊锡镍片,把坏电芯根部剪下来,新的点芯也带着镍片换上, ...

分电池的话其实用电吹风很方便,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刀片也可以,但就是怕一不小心就会割破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上边有焊锡啊,平衡头肯定焊在镍片上,留着焊锡镍片,把坏电芯根部剪下来,新的点芯也带着镍片换上, ...
只有负极上有锡,按你这样弄的话需要两片电芯换一片电芯!
电池中间用的是双面胶,用热风枪吹热就好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