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多协议佩恩控

楼主(2020-08-19):
在此基础加入了佩恩开源的代码成了新的项目(代码和原理图都开源 ):https://github.com/PaynePan/nRF24_multipro_payne_rc
直接进入: https://github.com/PaynePan/nRF24_multipro_payne_rc, 可看见英文版说明

控参数:
共计8通: 1通为副翼,2通为升降,3通为油门,4通为尾舵(也叫方向),其他是辅助通道
1/2/4通道,摇杆可以设置舵量,可设置反转,可微调( 这些设置2秒后自动保存)
5通道,旋钮通道
6-8通, 按钮控制的双段通道
(为了提高通用性,本控为美国手,即:左杆油门不自动回中)
可预装3.7V  700mah锂电 (实际容量在700mah-730mah范围内)
(自带充电接口,充电一次用8小时, 电量低于3.6V报警)
用手机usb充电器充电,充电电流360ma,大概2小时能充满,充电时兰灯亮,充满后兰灯灭
可恢复出厂设置  可设置不同发射机ID, 多个同时使用
75x55mm  50g
(本控对多协议的支持完全使用开源项目代码,也试过一些小四轴比如:jj1000,h36 都可以玩)
小四轴对码过程:
1)给小四轴上电
2)根据想要的协议,把摇杆拨动到上面列表要求位置后,再打开遥控器电源 (协议已经选定)
3)把油门拉倒最下方,听见一声响(进入对码过程)
4)对码结束后,遥控器再响一声,观察小四轴进入正常状态

硬件
atmegal328p + nrf24 with pa

如何开发
从Git下载项目, 在Arduino IDE 中打开
选择板子 "Arduino Pro or Pro mini  板子 (5v 16M)" 进行编译
而后选择用编程器上传,( 通过 ICSP 口, 需要用 uspasp 编程器 10元一个)

也可以选择从串口上传固件,但先要从ICSP口上传 bootloader (方法:Arduino IDE中 菜单 “工具“->”烧录bootloader"
而后就可以从通过串口Serial 上传固件和调试 ( 需要一个带DTR的 usb-ttl  不到10元一个 , 其中vcc必须小于3.6V)

楼主:
多数 usb-ttl 不提供3.3v,  那可以连到右边 5V的口 (烧固件要打开电池开关供电)另一个注意:atmegal328p 编程熔丝低位设置为FF,以使用外部16M晶振。 否则不work

网友:
有意思,多看看,多了解学习。

网友A:
我也来秀一下改装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秀一下改装控

   不错,不错,还有显示屏

网友:
好性感的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秀一下改装控

厉害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