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y3

楼主(2020-08-20):
脱控悬停,但是金鱼尾,难受

我的陀螺仪这么装的,各位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原装的油王头罩不好看,买了俩sab280的按富丽t7的样子裁的.

楼主:
对了,陀螺仪感度都调到45左右了还是鲸鱼尾

网友A:
把I值调到20。

网友:
陀螺仪换mb试试。反正在470上锁尾很棒

网友:
检查尾桨夹轴承。

网友:
KBAR在这种小鸡上尾巴表现很差的 10台机子8台都不好 建议你换神经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值调到20。

回头试试

网友:
神经元锁尾不错只是关门大吉了

网友:
上金脑陀螺仪

网友B:
v4的调下pi值可能效果会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4的调下pi值可能效果会好点

请问v4的p  i  该怎么调,一直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v4的p  i  该怎么调,一直看不懂

好盈设置卡

网友C:
设置卡当然有,搞不懂该怎么调,p值和i值该怎么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卡当然有,搞不懂该怎么调,p值和i值该怎么配合

先把p调到0,i调到3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p调到0,i调到3看看

网友(2023-04-24):
把陀螺仪换个方向,线朝机身内,K8传感器在插座对面一侧

网友:
西塔尾舵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