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家,FMS MXS 3D机,原厂配置上4s会烧吗,有这台机子的老哥指教一下

楼主(2020-08-20):
如图

网友A:
换个其他牌子的机飞吧
fms这款机,,没有一个说好飞的
我飞过半块电,不是我在飞它,而是它在飞我
整个未来也好,翼斧也好的15e 30e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牌子的机飞吧
fms这款机,,没有一个说好飞的
我飞过半块电,不是我在飞它,而是它在飞我

这么难飞啊,这是本地魔友送我的

网友:
3D机不能买泡沫的,性能不好,炸过之后泡沫变形性能更差

楼主:
我就飞个航线,技术还不是很好

网友B:
可以上4s,但还是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牌子的机飞吧
fms这款机,,没有一个说好飞的
我飞过半块电,不是我在飞它,而是它在飞我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感觉    很难控制

网友:
这飞机我有一架V2版模友全新出给我的,之前在论坛里看到过说是不好飞,就装了个飞控上去不知道现在飞起来啥情况了(1年多了还没飞过),这飞机现在还涨了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4s,但还是不好飞。

能上是吗,不会烧吗,要是能上我就飞一下试试就好了,正好还有台p39

网友:
记得把桨减小一寸

网友:
不飞3d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EPO3d只有屹立的那款还凑合

网友:
我是v2的版本,飞机非常漂亮,而且EPO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epp那么软。不过这个飞机原装动力确实配置的不好,那么大个电机配了个小桨和40A的电调,我换过大桨飞起来感觉非常好不过整流罩就装不上了,很丑。下一步我准备上4s1550的试试,这个重量和2200的3s差不多,重心比较好掌握。原厂建议3s配11*5.5我是没什么信心吊起来。还好我手头正好有穿越机电池,这飞机比较大的问题是舵机回中不好,加上舵面很大,所以上天之后副翼舵面会自己慢滚。我认为这可能是很多人说不好飞的原因。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多飞多适应,副翼几乎需要不停的修才能保持住姿态,一个是装一个固定翼陀螺仪,开增稳模式飞,半油门大部分3A动作都能做出来。很多人看不起用陀螺仪飞固定翼的,其实大可不必有什么压力,大尺寸轻木机的好飞,其实也就是因为飞机的安定性更高,更稳,小尺寸泡沫机用陀螺仪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不算投机取巧。

网友:
还有就是我也想过换舵机,不过这款飞机很多地方对于维修和升级都不太友好,副翼舵机想替换并重走线几乎不可能,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同理还有电调也很难自行升级。MXS v2这款飞机很漂亮,但是因为这方面我也觉得有点可惜了。FMS现在走的路线越来越玩具化,套机越来越多的RTR自带锐飞解决了不少原配电子设备精度的问题,但也是因为这个飞机的扩展性和维护性就大大降低了。

楼主:
谢谢指点,你可以把桨换成11*7的试试,然后桨罩修改一下就能安上,劲会大挺多的

网友C:
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没有想象的难飞  就是降落速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飞航线还是可以的  没有想象的难飞  就是降落速度快了

好的,谢谢

网友:
浩凯EXTRA300,空心结构机翼抗扭好,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