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ds450m

楼主(2020-08-20):
买了一套舵机
回来以后发现这个舵机比其他紧,拆开看看不小心弄掉一个齿轮然后为了方便装把输出齿轮拔出来全部装好以后发现,转几下以后输出齿就不动了发出明显磨齿的声音。
研究发现应该是输出齿的凹槽没和传感器之间装好。问了亚拓客服结果和dji一样—走售后
我服了,刚买还没装机。问问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地址已经发给你了,可以寄回去修,因为本身舵机是好的,只是比较紧而已,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A:
齿轮拆下来重新仔细的安装啊!中间那个倒转的齿要把轴拔下来最后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拆下来重新仔细的安装啊!中间那个倒转的齿要把轴拔下来最后装上

现在出现了输出齿和电机齿间隙过大的问题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拆下来重新仔细的安装啊!中间那个倒转的齿要把轴拔下来最后装上

安装后安装过程都是自由落体安装没有出现严重间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有什么特殊窍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拆下来重新仔细的安装啊!中间那个倒转的齿要把轴拔下来最后装上

拆了三个舵机,有一个出现这个问题,三个舵机都是全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现了输出齿和电机齿间隙过大的问题头疼

那还是返厂吧!毕竟舵机是涉及到安全的关键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返厂吧!毕竟舵机是涉及到安全的关键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返厂吧!毕竟舵机是涉及到安全的关键部件

查出原因了,电机齿轮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出原因了,电机齿轮松动

那真是中奖了,这种故障挺少的,还是返厂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