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助赛巴特迈神50E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20-08-21):
请教大神 赛巴特迈神50E动力配置问题
请问飞过迈神50的大神们 双天6350KV470   凤凰90A电调   电池6S4500mah40C  桨15x6 厂家给的参数为 电流49.17 拉力4257g   请问飞 -P 拉力够吗?!万分感谢!

网友A:
5060(4130)就够了  6350也太大了 400KV  16*10

网友B:
用X4130(5060)配16寸桨就可以了,6350是120级的配置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哦 是5060KV470 看参数KV355和KV405拉力更好点平均达到5KG,6350是之前猛犸用的那机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60(4130)就够了  6350也太大了 400KV  16*10

请问大师!2060KV470可以上16*10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4130(5060)配16寸桨就可以了,6350是120级的配置

明白谢谢!

网友A:
5060非要470KV 要么5S 16*10
要么6S  15*8
3A速度不慢  螺距那个数字要比直径那个数字的二分之一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60非要470KV 要么5S 16*10
要么6S  15*8
3A速度不慢  螺距那个数字要比直径那个数字的二分之一大一点点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4130(5060)配16寸桨就可以了,6350是120级的配置

谢谢您!

网友:
拉力4257肯定不够用的,迈神基本上就是台90机,连5公斤的拉力都不够只能算能飞。

网友:
双天5060电机

楼主:
我这个飞机是收别人的电机确实是5060的但KV值不是合理的355KV 而是470KVKV值配高了 不想换电机。双天厂家给的参数是6S最多上15*6 电流49.5A 拉力4275g。如果5S可以上到17*10,拉力6324g电流79.6A。感觉5S电池通用性不高,17*10 79.6A功耗又偏高,所以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