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FT24航模遥控器的初步了解和使用

楼主(2020-08-21):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被测评的思翼FT24遥控器终于邮寄到手了,经过多日不断了解和简单使用,现将此遥控简单介绍和各种功能菜单以及我的感受奉上,以便有更多的模友对该遥控器有更多一分了解。那么就先从到手开箱说起吧。

拆开包装的样子。

和所有的附件。
该遥控体积较大,也许更多人喜欢,毕竟显得霸气,但我更喜欢小一点,因为要考虑携带方便。
电压检测线没有带一个保护用的小电阻,是忘了还是接收内部有防反接电路?
6个开关除了右上角是两段自复位外,其余都是三段开关。
两个旋钮比较小,中位感强烈。不过我旋钮通道使用很少,不太关心。
2.8寸的彩色显示器看着和外壳预留的口不是很相符,两边填充了一些广告?亮度还行,在室外环境下效果稍好于天地飞ET07。
屏幕两边各3个按键,有些显老套,具体各功能就不描述了。
六个微调开关也比一般的多两个。

两段对拧式可调节摇杆,看着很有质感,顶部刺比较尖,倾向于防滑摇杆帽。油门没有天地飞的那种棘感(齿轮感),只有阻尼感,频繁给油的花式和穿越飞手应该喜欢。但我对手感不敏感,只要没有明显阻塞,都行。出厂高度调到了最低,这很好,可以有效防止快递对摇杆总承的损伤。
小喇叭音量还行,可以对多种状况提供语音提升和报警。但语音的效果很干涩,不亮丽。

和天地飞ET07对比,体积感觉很大。

但还是能装进最常见的控包。

接收体积也不小。

和天地飞七通对比。

背部的样子,两边有适合手握的突起。开盖的是外接高频头仓和电池仓。
可以放三节18650的位置只有两节有连线,判断内部使用的是开关稳压电源,应该适应电压范围比较宽,但厂家给出的范围较窄(6-8.4V),我自己测量最低4V就会自动关机,再次开启需要5V以上。极限高电压当然不敢测试。

两仓中间的PPM输出口和数据接口。

底部的卡槽和USB接口,其中USB可以接电脑使用凤凰模拟器,自带加密狗哦。

电池仓侧面有个2S的锂电平衡口但是!但是!但是!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将我们平时使用的2S电池平衡口随便插进去,会引起严重后果,因为插针定义和我们平时用的不同!简易说明书上有标注,但我相信90%以上的人都会疏忽。

我临时用的充电方案。

盗用几张模友的开盖图,我就暂时不打开了。
电源开关需要按下较长时间,据说3秒,才能在按键灯的闪烁中开机,关机也一样,还外加三声报警才能关机。

这是开机后的显示,上面包含多种信息。

主菜单有图示四个选项,从右往左来看吧。
拓展功能的外接高频头选项,喜欢折腾的可以看看,是否适合要求?

接收机居然可以电压校准,这比较牛了。
链路信息里面还有丢包率等数据。
PWM设置可以对所有通道在接收上转换,和遥控器一起可以说是双重通道自定义了。

系统设置:端口设置有蓝牙和数据选项,但该遥控器标配么有蓝牙模块,与电脑连接的调参也比较简单,就不叙述了。
系统设置的通用设置。摇杆只有三种选项,日本,美国,中国手。

内容最多的模型设置来了,总共有以上三页。
其中的无线教练模式,应该能解决学员原地转圈抬头看飞机,我围学员转圈解线的尴尬吧。

当前能看到32个模型选择,据说可以通过TF卡无限扩展。

三种飞机类型选择,不知道为什么将直升机改为自定义模型。

固定翼有主翼和尾翼的各种选择,还算比较先进,不过没有像Futaba-18那样用更能清晰表达的图示方式.
主翼选择第一页。
主翼选择第二页,注意下面的(无尾)字样,所有无尾机型包括最常使用的三角翼就要在此页选择,貌似简单,但容易让人疏忽,因为当时找不到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哟。
尾翼的选择较为简单。
再说几个比较有内容的选项吧。
通道映射,可以全部通道自定义,包括控制和微调。这显得比较强大。
总共有10组自定义混控,其中1-6是普通,7-10是曲线。

普通混控界面

曲线混控界面,个人觉得比较难,我也是在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才会调节的。

双重比率,也就是大小动作吧。可以在一个三段开关上面设置包括副翼,升降,方向三个内容的三套需要的舵面行程。花式飞手看看够不够。

定时器,也显得选项较多,功能较完善。但提示音太短了,起码在原基础上有3-5个循环才合理。

飞行模式,在多轴和直机选项里面出现,飞手们看看是否符合需求?

螺距混控,直机选手可以看看。
思翼FT24的最大宣传点是其遥远的遥控距离,到手后就在家门口随便试了下,在各种墙面,楼梯,地面的阻碍下,其距离达到100米左右,是作为对比遥控器天地飞ET07的三倍左右。
并且,其RSSI强度显示是逐步降低,在10%以内,仍然可以正常操控,而不像天地飞60%左右就可能直接降为0了。
乘着不下雨的空隙,去山上一片小树林做遥控距离对比测试,以下图片是测试现场。

四款遥控器,从左至右依次为:思翼FT24,天地飞ET07,天地飞WFT07,华科尔D7。

四款接收
固定好遥控器,手持接收步行前进,只走了100米,华科尔首先红灯闪烁,连接不上了,两款天地飞也好不到哪儿,110米就红灯了,ET07的再接入速度甚至不如老天七,有些想不通。思翼相对好点,但在这茂密的树林里面遥控距离也非常有限,快200米时也出现断开迹象,可靠一点也就是180米。

当时的图片,只有思翼绿灯快速闪烁(貌似信号越弱闪动越快,红灯就是收不到信号了),其余早都失联了。
以上测试可以看出,思翼的射频系统性能还是比较厉害,明显强于一般遥控,至于能否达到宣传的高空无干扰环境下15公里,只有等有条件的模友测试了。
实际调试一架飞机吧,大家看看设置是否方便,是否能达到大家要求。

这是一架2米翼展的滑翔机,四段襟副翼,还有V尾混控,一般人还是比较头疼这种飞机设置的。
先选择遥控器的模型类型,这比较容易吧。

然后打开舵量显示,拨动摇杆,可以看到相应通道的进度条,按其显示插入相应的接收通道中,我的1.6是副翼,2.4是V尾,7.8是襟翼,3当然是油门了。
不过V尾和襟翼根据两舵机具体表现,还存在对调的可能。

这时一般襟翼都是旋钮控制,但我更喜欢用开关,所以在通道映射中做出相应调整。襟翼2不用理会,就自动跟随襟翼1适应了。

大家都知道,打开襟翼时升力会增大,出现抬头现象,所以要对升降进行相应设置,用以补偿。这里选择了两组混控。

这是其中一个的具体数值。

空气刹车功能也很重要,可以有效降低降落时的风险,于是选择两组自定义混控对副翼进行控制,图中为3.4路,8通是开关,襟翼也提前设置在这个开关上了。

其中的一个内容数值。

这样空气刹车(蝴蝶刹)就设置完成了,试着动选定的开关,除油门以外的六个通道应该都有变化。当然,设置过程一直在飞机上面体现并做着观察和调整,最终结果要使飞机各舵面和遥控显示器都完全正常。
根据前面的各种介绍,大家知道了思翼FT24是一款射频能力强悍,现有控制功能复杂而全面的航模遥控器,其有12个物理通道,16个信号通道,标配8通PWM多功能接收,并有多种报警的语音提示,多种信息回传等实用的功能,对航模的大多阶层都应该会有一定吸引力,比如入门级的,进阶级的,喜欢远航的,喜欢折腾的,还有飞穿越的,因为此遥控在很多方面都有突出的优点。
但思翼毕竟是从植保和工业领域进入普通航模时间不久,其在设计理念上对中级别以上和穿越玩家考虑较多,而对基础型的航模玩家了解和重视不够,在FT24的设计上出现了一些对休闲型的,也是航模玩家最大一部分群体的疏漏,下面我就代表这群人的观念说说自己的看法:
1:遥控器应该固定一些基本的混控功能,比如襟副翼混控,空气刹车等,这些要和已有的比如三角翼,V尾等需要有相应的单独设置舵量的选项,就拿三角翼来说,我们平时休闲飞60%以上的机型都是需要设置三角翼混控,而这些飞机翼展和机身长度差别很大,俯仰和水平控制要求也差别非常大,差异化调节是必须的。另外,能否将三角翼默认的输出端由现在的1和6改为和天地飞一样的1和2,以便适合将来的四通接收。当然这可能牵扯到思翼对混控的定义,我并非这方面专业人员,虽然能想到原因,但很难用简单的语音描述清楚,有机会再讨论。
2:尽快生产四通和六通之类的小型接收,不需要太多功能,回传只要有电压和RSSI,能保证2公里的可靠传输距离就很好,只要价格低,故障少就行。因为休闲飞大多数都是小型飞机,最需要的是小接收,包括DLG,无动力山坡滑翔等,也需要这样的接收。我认为,多样的接收是遥控器的命根子,不能疏忽,也不能依靠外接高频头➕他人的接收来解决。
3:对电池和插口方面加以改进,现有的18650方案也没什么问题,但可以增加方形软包2S电池的选项,毕竟18650充电器不是每个模友家里都有现成的。但插口必须改变,变成大家通用的那种平衡头定义,或者其它常见插口,都行。目前的插口太危险了,非常容易因为疏忽而出问题。
4:将设置内容里面的英文,尽量多的改为中文,尤其一些混控界面,以便对设置更加容易理解化。当然如果能将模型名称设置为中文名称那就更好了。
5:尽快将说明书面世,电子版的就行,不会增加厂家多少成本,却也可以有效降低咨询成本,也可以让模友对遥控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6:DLG和无动力山坡等模型大多都使用1S电池给接收供电,这会让遥控器频繁低压报警,虽然可以用电压校准方式诱骗解决,但和动力一样有个电压选择选项最好。
7:FT24还是使用换模型就得重新对码这种方案,本意是为安全着想,其实没必要,反而增加了一点麻烦,貌似现代遥控器都没有或者取消了这种方案,思翼能不能取消呢?
8:增加多接收工作模式,可以为需要较多PWM输出的特殊玩家提供方便,并且不需要再开发更多通道的接收,因为成本太高而且销量极少。
9:思翼可以自定义播放音乐,貌似强大,但实际意义不大,要是能像Futaba一样拨动开关就播放指定电压或时间就好了。
10:目前的控制按键太落伍了,我经常按错,大大增加了设置的时间,希望将来的产品能开发触摸屏,最起码也得五向导航吧。
以上说了好些很多问题,但大多都谈不上问题,也许是一种期盼吧,希望模友和思翼都能理性看待这些,如果一味说好,那也是对广大模友和思翼的不负责任。但瑕不掩瑜,思翼FT24终究还是一款优点非常突出,价格又非常亲民的航模遥控器,具有强悍的射频系统和完善的各种混控功能,当然,由于其系统复杂程度大大超过天地飞这样的产品,所以有些问题是正常的,就像我们刚拿到就发现一些BUG,但思翼的技术人员很快就改进并解决了,并推出了相应的更新固件包。所以有问题不可怕,只要有进取和发展的态度,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当然了,这些都是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也欢迎模友和思翼的工作人员批评指正,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改正,才会有不断的进步。
2020年8月31日更新:
1:此遥控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说明书。
2:外接电源插口已经变更为和普通2S电池平衡头定义一致。
由于较多模友对此遥控器较远的通讯距离比较感兴趣,还有人提出思翼是不是RSSI较弱时有自动增大发射功率的嫌疑,所以在周末外出飞行时抽空测试了FT24通讯距离和工作电流(没有相应的发射功率测试工具,工作电流基本能说明问题),测试结果如下:
接收绑一颗小树上

距离图,高度差大概400米左右。

弯曲路线为摩托车骑行路线,过程当中共三次停车测试:
第一次在山脚下,中间最少有五六个凸起阻挡信号,根据以前的经验,一般是不可能有信号的,但思翼FT24竟然RSSI还在90%左右,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说明其地面传输能力也非同一般。
第二次测量在3.8公里左右,RSSI依然在90%左右。
第三次如图当中9公里左右,RSSI还在60-80%之间,当时测工作电流为114MA(暗屏时),山上原地测试为7.7V,116MA,证明思翼没有悄悄增大功率的问题。鉴于各种原因,没有再继续前行。只能估计厂家宣传的15公里只要条件合适,肯定是能实现的。

网友A:
无法看到图片,不过思翼FT24 射频距离强悍、模型功能强大,特别是无线相关功能,比如无线教练机,无线升级接收机等

网友B:
图片哪去了???

网友C:
最讨厌你们就是拿答案 复制粘贴后 啥都不管 瞎水贴浪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看到图片,不过思翼FT24 射频距离强悍、模型功能强大,特别是无线相关功能,比如无线教练机,无线升级 ...

这篇测评是首发在模吧上面的,由于和模吧协议,三天后才能在其它论坛发表,所以保存在5i草稿箱中,但5i由于功能问题,自动发帖了,并且没有图片(我可以看见)。现在重新编辑了,除了最后的视频无法直接观看,其它貌似都正常了,如果有问题,欢迎提出,因为我看到的和你们看到的内容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哪去了???

这篇测评是首发在模吧上面的,由于和模吧协议,三天后才能在其它论坛发表,所以保存在5i草稿箱中,但5i由于功能问题,自动发帖了,并且没有图片(我可以看见)。现在重新编辑了,除了最后的视频无法直接观看,其它貌似都正常了,如果有问题,欢迎提出,因为我看到的和你们看到的内容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讨厌你们就是拿答案 复制粘贴后 啥都不管 瞎水贴浪费资源

这篇测评是首发在模吧上面的,由于和模吧协议,三天后才能在其它论坛发表,所以保存在5i草稿箱中,但5i由于功能问题,自动发帖了,并且没有图片(我可以看见)。现在重新编辑了,除了最后的视频无法直接观看,其它貌似都正常了,如果有问题,欢迎提出,因为我看到的和你们看到的内容有所不同。

网友:
外观太丑了。

网友:
朋友有买FT24,射频i性能确实不错,比市面上同价位其他遥控都好很好。喜欢玩穿越机和飞固定翼建议上手玩下 。远航和延时,抗干扰能力很不错

网友D:
楼主这飞场不一般啊,飞飞机,锻炼身体两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飞场不一般啊,飞飞机,锻炼身体两不误。

嗯嗯,是的,视野非常开阔,休闲娱乐两不误。

网友:
这个外观真是接受不了,尤其是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

我们拿到的是预售价499,目前模吧价599,淘宝价649。

网友F(2020-09-20):
楼主辛苦了,正看这个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正看这个控呢

客气了,谢谢鼓励!

网友:
草鸡吃藕,,草鸡吃藕,,草鸡吃藕,,草鸡吃藕,,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估计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外观好像是90年代的产品像挑演员一样,首先你长相不好可能后面就哈哈一个老天地飞机,俄罗斯人测试3公里大家注意环境关系很大, 这款遥控器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啊

网友G:
帖子写的不错,有理有据,说理清晰。
不知道这个遥控器没有没有迷你sbus接收机。
外观设计一般,航模是成年男人的玩具,设计得有单棱角,硬朗一些比较好,圆圆胖胖得,像大疆玩具控,最好上电镀面板显得高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帖子写的不错,有理有据,说理清晰。
不知道这个遥控器没有没有迷你sbus接收机。
外观设计一般,航模是成 ...

这款遥控有mini的sbus接收,但我以及身边模友大多是玩固定翼,需要小体积的pwm接收。
吐槽外观的很多,但每个人审美观不同,我倒觉得还行,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H:
这样看来,更加期待思翼的第二版本,持币观望,目前的好像不太友好,特别是换模型就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看来,更加期待思翼的第二版本,持币观望,目前的好像不太友好,特别是换模型就对频

嗯嗯嗯,有道理。

网友I(2020-11-15):
看过另一位哥们评测,思翼发射功率是200mw,明显比天地飞高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过另一位哥们评测,思翼发射功率是200mw,明显比天地飞高了一倍

200毫瓦貌似在中国允许范围之内,即使这样,思翼的无线系统仍然是很强悍的,应该是有自己特色的技术成分。

网友J(2020-12-20):
换模型就得重新对频,意思是遥控器里存了两个模型,但是没有存对应模型的接收机信息是嘛。那每次出去带两个飞机玩,换个飞机,除了在遥控器中切换模型,还得再次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模型就得重新对频,意思是遥控器里存了两个模型,但是没有存对应模型的接收机信息是嘛。那每次出去带两个 ...

是这个意思,会给使用带来一点小麻烦。除非两架飞机就得两个接收。这貌似和遥控器的软件设计有关系,某些射频功能应该设计在模型选择之外。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会给使用带来一点小麻烦。除非两架飞机就得两个接收。这貌似和遥控器的软件设计有关系,某些 ...

除非两架飞机就得两个接收,那意思不就是支持存两个模型数据,并且每个模型都和一个接收机配好对了??那为什么还要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除非两架飞机就得两个接收,那意思不就是支持存两个模型数据,并且每个模型都和一个接收机配好对了??那 ...

我的意思是:带两架飞机和两个对好频的接收,那么欢换飞飞机只需要换模型就行了,但带一个接收在两架飞机上面,不仅要换模型,还得重新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带两架飞机和两个对好频的接收,那么欢换飞飞机只需要换模型就行了,但带一个接收在两架飞机 ...

懂了,懂了,意思是两个模型不能保存同一个接收机。这样看来其实不算太麻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带两架飞机和两个对好频的接收,那么欢换飞飞机只需要换模型就行了,但带一个接收在两架飞机 ...

两个模型存一个接收机这种情况还真没接触过。之前都是一直是每个模型存一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模型存一个接收机这种情况还真没接触过。之前都是一直是每个模型存一个接收机

一般人都是飞机比接收多吧。我二十几架飞机,七个接收,天地飞的遥控,所有接收都是一次对码,终身使用,不需要二次对码。听说某些遥控换模型需要重新对码,觉得这样设计不合理,增加使用麻烦,现在思翼就出现这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人都是飞机比接收多吧。我二十几架飞机,七个接收,天地飞的遥控,所有接收都是一次对码,终身使用, ...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