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充电问题

楼主(2020-08-21):
试了下加大电流充,才3.几安培就充电线头发烫了,大家几分钟的场外快充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不会起火吗?还是我的电池充电器太娄了...

网友:
大家不用A6

网友:
外场是用串充的,这样电流可以比较大,比如B6、艾斯特等

网友:
天气热,正常,冬天这个电流会好点

网友A:
你的充电器是独立平衡充 就是每个电芯一个独立的充电器

外场快充是先对所有串联在一起的电芯进行大电流充电 就是俗称的串充 到最后才利用平衡线平衡充一下

如果想10分钟充一块电池 可以购买串充的充电器 比如Q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充电器是独立平衡充 就是每个电芯一个独立的充电器

外场快充是先对所有串联在一起的电芯进行大电流充 ...

难道串充是用接电调的放电接口大电流充电的?那不是充电的时候两条线都要接上去?

网友:
平衡头 过不了几安电流 太细

网友:
想5分钟左右充满一个电池吗?那icharger你值得拥有点击[查看表情]http://pinyin.cn/e286451]查看表情

网友:
a6  a9就是平衡电芯用的或小电流慢慢充,如果开3a以上平衡头没多久就烧了

网友:
用308充电器吧。双路各自最大25A都行。5200毫安,6s平时18a也就14分钟两块。

网友:
场外快充不会用a6的,都是大功率串充,很大电流线也不热。a6用3安多可以的,夏天会发热明显,但搞个小风扇吹就不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串充是用接电调的放电接口大电流充电的?那不是充电的时候两条线都要接上去?

不用电调 串充电流通过电池插头比如XT60从电池的正负极进去

网友:
这个A6就是这样子,其它充电器都是串充A6充电器用平衡头充电平衡头的线电流的就是会发热

网友B:
楼主你的情况不正常,我在家用A6一般都是用的4.2-4.6A充的选择这个电压主要是因为我的12v电源的功率问题,但平衡头从来没有热过。以前的大功率的电源有用过6A充确实插头发热。所以楼主可以查看一下插头是否有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还有就是拆开看看针插是否有脱焊和虚焊的情况。还有就是换一块电池看看是否是电池上的平衡头的问题!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情况不正常,我在家用A6一般都是用的4.2-4.6A充的选择这个电压主要是因为我的12v电源的功率问题, ...

同意,夏天我a9充4.5a也没热

网友:
a6 a9 bc168  都是并充方法充电 也就是每块电芯独立充电,这样充电的方法比较充的满,适合室内小飞机竞赛用,适合对充电时间要求不高的飞手,适合小电池的充电,2200mah以上充电时间就相对来说久一些,因为是平衡头和并充板连接充电,所以充电电流就会有局限,一般并充板内的铜箔过流有限 平衡头线径也小,造就不可以大电流充电,解决发热问题,可以定期更换并充板 和电池的平衡头,长时间不要8a充电/偶尔5、6a充电 /一般4a以下可以连续充电,定期检查插针氧化现象及时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串充是用接电调的放电接口大电流充电的?那不是充电的时候两条线都要接上去?

外场用这个

网友:
看电源的供给能力,电源插头的耐受能力,电池的大小还有连接方式(单平衡头还是平衡+主电源)。。。如果lz这这个是3路3.6a了那电源头至少要走12a的电流,如果是电流不够的插头确实回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