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F 如何设置磁力计(罗盘)端口?

楼主(2020-08-21):
飞控:
F4V3S PLUS ,  GPS:BN880,按接线图接线:UART1 接GPS, UART3 接罗盘 ,

BF 地面站 端口 1 设置成GPS , 但是端口3找不到罗盘,这个如何设置呀???

网友A:
端口不用设置,配置里面设置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不用设置,配置里面设置下就行

但是 BF 配置里找不到罗盘呀,不会880的罗盘坏的?

网友:
同样问题。是了几个罗强。BF就是就是点吧亮。

网友:
BF就是点不亮

楼主:
是BF不支持?还是这款飞控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BF不支持?还是这款飞控不支持?

INAV可以点亮不清楚哪里问题

网友B:
什么固件,有些固件没有打开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固件,有些固件没有打开i2c

谢谢提醒,有可能,感觉串口3没有打开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固件,有些固件没有打开i2c

我把
F4V3S PLUS 飞控 的硬件设置拷下来了,请教如何修改?

# version
# Betaflight / OMNIBUSF4SD (OBSD) 4.1.1 Nov 15 2019 / 12:42:34 (1e5e3d369) MSP API: 1.42

# start the command batch
batch start

board_name OMNIBUSF4SD
manufacturer_id

# resources
resource BEEPER 1 B04
resource MOTOR 1 B00
resource MOTOR 2 B01
resource MOTOR 3 A03
resource MOTOR 4 A02
resource MOTOR 5 A01
resource MOTOR 6 A08
resource MOTOR 7 NONE
resource MOTOR 8 NONE
resource SERVO 1 NONE
resource SERVO 2 NONE
resource SERVO 3 NONE
resource SERVO 4 NONE
resource SERVO 5 NONE
resource SERVO 6 NONE
resource SERVO 7 NONE
resource SERVO 8 NONE
resource PPM 1 B08
resource PWM 1 B08
resource PWM 2 B09
resource PWM 3 C06
resource PWM 4 C07
resource PWM 5 C08
resource PWM 6 C09
resource PWM 7 NONE
resource PWM 8 NONE
resource SONAR_TRIGGER 1 A01
resource SONAR_ECHO 1 A08
resource LED_STRIP 1 B06
resource SERIAL_TX 1 A09
resource SERIAL_TX 2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3 B10
resource SERIAL_TX 4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5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6 C06
resource SERIAL_TX 7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8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9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0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1 NONE
resource SERIAL_TX 12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 A10
resource SERIAL_RX 2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3 B11
resource SERIAL_RX 4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5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6 C07
resource SERIAL_RX 7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8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9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0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1 NONE
resource SERIAL_RX 12 NONE
resource INVERTER 1 NONE
resource INVERTER 2 NONE
resource INVERTER 3 C09
resource INVERTER 4 NONE
resource INVERTER 5 NONE
resource INVERTER 6 C08
resource INVERTER 7 NONE
resource INVERTER 8 NONE
resource INVERTER 9 NONE
resource INVERTER 10 NONE
resource INVERTER 11 NONE
resource INVERTER 12 NONE
resource I2C_SCL 1 NONE
resource I2C_SCL 2 NONE
resource I2C_SCL 3 NONE
resource I2C_SDA 1 NONE
resource I2C_SDA 2 NONE
resource I2C_SDA 3 NONE
resource LED 1 B05
resource LED 2 NONE
resource LED 3 NONE
resource RX_BIND 1 NONE
resource RX_BIND_PLUG 1 NONE
resource TRANSPONDER 1 NONE
resource SPI_SCK 1 A05
resource SPI_SCK 2 B13
resource SPI_SCK 3 C10
resource SPI_MISO 1 A06
resource SPI_MISO 2 B14
resource SPI_MISO 3 C11
resource SPI_MOSI 1 A07
resource SPI_MOSI 2 B15
resource SPI_MOSI 3 C12
resource ESCSERIAL 1 B08
resource CAMERA_CONTROL 1 NONE
resource ADC_BATT 1 C02
resource ADC_RSSI 1 A00
resource ADC_CURR 1 C01
resource ADC_EXT 1 NONE
resource BARO_CS 1 B03
resource BARO_EOC 1 NONE
resource BARO_XCLR 1 NONE
resource COMPASS_CS 1 NONE
resource SDCARD_CS 1 B12
resource SDCARD_DETECT 1 B07
resource PINIO 1 NONE
resource PINIO 2 NONE
resource PINIO 3 NONE
resource PINIO 4 NONE
resource USB_MSC_PIN 1 NONE
resource FLASH_CS 1 B12
resource OSD_CS 1 A15
resource GYRO_EXTI 1 C04
resource GYRO_EXTI 2 NONE
resource GYRO_CS 1 A04
resource GYRO_CS 2 NONE
resource USB_DETECT 1 C05
resource PULLUP 1 NONE
resource PULLUP 2 NONE
resource PULLUP 3 NONE
resource PULLUP 4 NONE
resource PULLDOWN 1 NONE
resource PULLDOWN 2 NONE
resource PULLDOWN 3 NONE
resource PULLDOWN 4 NONE

# timer
timer B08 AF3
# pin B08: TIM10 CH1 (AF3)
timer B09 AF2
# pin B09: TIM4 CH4 (AF2)
timer C06 AF3
# pin C06: TIM8 CH1 (AF3)
timer C07 AF3
# pin C07: TIM8 CH2 (AF3)
timer C08 AF3
# pin C08: TIM8 CH3 (AF3)
timer C09 AF3
# pin C09: TIM8 CH4 (AF3)
timer B00 AF2
# pin B00: TIM3 CH3 (AF2)
timer B01 AF2
# pin B01: TIM3 CH4 (AF2)
timer A03 AF1
# pin A03: TIM2 CH4 (AF1)
timer A02 AF1
# pin A02: TIM2 CH3 (AF1)
timer A01 AF2
# pin A01: TIM5 CH2 (AF2)
timer B06 AF2
# pin B06: TIM4 CH1 (AF2)
timer A08 AF1
# pin A08: TIM1 CH1 (AF1)
timer A09 AF1
# pin A09: TIM1 CH2 (AF1)
timer A10 AF1
# pin A10: TIM1 CH3 (AF1)

# dma
dma SPI_TX 1 NONE
dma SPI_TX 2 0
# SPI_TX 2: DMA1 Stream 4 Channel 0
dma SPI_TX 3 NONE
dma SPI_RX 1 NONE
dma SPI_RX 2 NONE
dma SPI_RX 3 NONE
dma ADC 1 NONE
dma ADC 2 1
# ADC 2: DMA2 Stream 3 Channel 1
dma ADC 3 NONE
dma UART_TX 1 NONE
dma UART_TX 2 NONE
dma UART_TX 3 NONE
dma UART_TX 4 NONE
dma UART_TX 5 NONE
dma UART_TX 6 NONE
dma UART_TX 7 NONE
dma UART_TX 8 NONE
dma UART_RX 1 NONE
dma UART_RX 2 NONE
dma UART_RX 3 NONE
dma UART_RX 4 NONE
dma UART_RX 5 NONE
dma UART_RX 6 NONE
dma UART_RX 7 NONE
dma UART_RX 8 NONE
dma pin B08 NONE
dma pin B09 NONE
dma pin C06 0
# pin C06: DMA2 Stream 2 Channel 0
dma pin C07 0
# pin C07: DMA2 Stream 2 Channel 0
dma pin C08 0
# pin C08: DMA2 Stream 2 Channel 0
dma pin C09 0
# pin C09: DMA2 Stream 7 Channel 7
dma pin B00 0
# pin B00: DMA1 Stream 7 Channel 5
dma pin B01 0
# pin B01: DMA1 Stream 2 Channel 5
dma pin A03 1
# pin A03: DMA1 Stream 6 Channel 3
dma pin A02 0
# pin A02: DMA1 Stream 1 Channel 3
dma pin A01 0
# pin A01: DMA1 Stream 4 Channel 6
dma pin B06 0
# pin B06: DMA1 Stream 0 Channel 2
dma pin A08 0
# pin A08: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dma pin A09 0
# pin A09: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dma pin A10 0
# pin A10: DMA2 Stream 6 Channel 0

# master
set gyro_to_use = FIRST
set align_mag = CW270
set mag_align_roll = 0
set mag_align_pitch = 0
set mag_align_yaw = 2700
set mag_bustype = I2C
set mag_i2c_device = 2
set mag_i2c_address = 0
set mag_spi_device = 0
set baro_bustype = SPI
set baro_spi_device = 3
set baro_i2c_device = 0
set baro_i2c_address = 0
set adc_device = 2
set blackbox_device = SDCARD
set dshot_burst = ON
set dshot_bitbang = AUTO
set dshot_bitbang_timer = AUTO
set current_meter = ADC
set battery_meter = ADC
set ibata_scale = 400
set beeper_inversion = ON
set beeper_od = OFF
set beeper_frequency = 0
set sdcard_detect_inverted = ON
set sdcard_mode = SPI
set sdcard_spi_bus = 2
set system_hse_mhz = 8
set max7456_clock = DEFAULT
set max7456_spi_bus = 3
set max7456_preinit_opu = OFF
set led_inversion = 0
set dashboard_i2c_bus = 2
set dashboard_i2c_addr = 60
set usb_msc_pin_pullup = ON
set flash_spi_bus = 2
set gyro_1_bustype = SPI
set gyro_1_spibus = 1
set gyro_1_i2cBus = 0
set gyro_1_i2c_address = 0
set gyro_1_sensor_align = CW270
set gyro_1_align_roll = 0
set gyro_1_align_pitch = 0
set gyro_1_align_yaw = 2700
set gyro_2_bustype = SPI
set gyro_2_spibus = 1
set gyro_2_i2cBus = 0
set gyro_2_i2c_address = 0
set gyro_2_sensor_align = CW0
set gyro_2_align_roll = 0
set gyro_2_align_pitch = 0
set gyro_2_align_yaw = 0
set mco2_on_pc9 = OFF

# end the command batch
batc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