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木机】Bye,bird

楼主(2020-08-21):
        也许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许飞机不可能没有失误和意外。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的第一架轻木机,今天再跟朋友说起,感慨万分,我在小房里看了她好久,回忆她的一切

        2019年四月,历时大半年的业余时间和孩子睡了以后的零碎时间,飞机完工,第一次做轻木机,现在看各种加固过头和各种强度不合理,但至少让我入了这个门,从此再也不愿碰泡沫机,这是在家里各种臭美的一张照片,那时候真是舍不得飞,就想挂着看那翼肋。当时的重量是363g

       2019年六月,天还没热起来之前首飞了一次,现在还记得那天出的手汗,真的跟亲女儿就坐在飞机上一样,轻木机的手感太好了,准确,轻盈,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降落以后我从地上捡起忍不住亲了好几口,当时是在西安一所高校的操场,大学生也对我的行为见怪不怪了。

      2019年8月,第一次小炸,怪自己撮,想给飞机机翼上架狗扑肉,配重没有弄好失速了,前缘木梁断了,当时那个心疼啊,特别想重做一架,但是看着女儿贴的贴纸,舍不得,就开始修飞机,后来发现轻木修一修真的很结实,没什么影响。

       2020年1月,大炸,机头整个蹭地,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毛病,其实结构上已经很不结实了,我把整个机头都重做了,改成电机内置,后来证明轻木机确实是可以完美修复的,那时候的心情感觉重获新生一样。

       2020年3月,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买了Tanken老师的GT2000,两个飞机同飞,免不了相互学习,试着把尾舵全改成了扭簧加钢丝绳,这样的好处非常明显,我原来用800mA3S电池,现在可以换成2S500mA来配重了,飞机更轻。

      2020年7月,飞机低空转弯,突然失去动力,一个没控制好机翼撞球门杆,后来检查是电机线被电机自己磨断了,机翼外段的梁都断了,机身跟机翼连接的地方全扯断,修复的话肯定会重不少,而且关键部位的强度也就低了。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这样,写到这里突然自己也不知道想说什么,不舍、后悔、还是一种矛盾,以前觉得这架飞机是一个纪念,纪念我开始真正明白什么才是空气力学的美。而现在突然就只觉得可惜,觉得结局不该如此,她不该化成一团火焰或者说也许是飞丢的更好一些。但终归是该散了,仅此纪念我的第一架轻木机,一路走好,姑娘~

网友A:
哥,写得如此抒情,你这是真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写得如此抒情,你这是真爱啊

哥,你懂我

网友:
粘好静态吧。

网友:
懂你,轻木机修复性比KT泡沫强,修复得好的话,可以完美如初。我的轻木机出柜一年有余,大小修了N次,依然服役中。看你的这架,如果是我,还要修复,继续下去。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放在柜子顶上吧,兴许过了十年二十年,忽然有一天你会有一点空闲,有可能会有一点兴趣站到凳子上把她取下来吹去浮尘,想想过去,想想未来,再把她稍加维护,重上蓝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柜子顶上吧,兴许过了十年二十年,忽然有一天你会有一点空闲,有可能会有一点兴趣站到凳子上把她取下来 ...

说的也是啊。谢谢兄弟

网友C:
修修吧,今天老黄的老2米,用2008接收,在空中失控,油门自己最大,垂直扎稻田里面了,结果就一边机翼开裂了,扎进去将近15cm
那个失控的方位我用2008失控2次,一次是零件回家,一次也是2000,提控回家。。。。

网友:
还好,木机修好重新蒙皮,和新的一样

网友D:
轻木  挺好修的,打孔穿碳杆,外面磨点,敷点碳布或是玻纤,能捡到别人不用的光纤跳线更好,里面是芳纶。

要不 改成分体式,便于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木  挺好修的,打孔穿碳杆,外面磨点,敷点碳布或是玻纤,能捡到别人不用的光纤跳线更好,里面是芳纶。
...

本来机翼就是对插结构,修补的确可以,但是会增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修吧,今天老黄的老2米,用2008接收,在空中失控,油门自己最大,垂直扎稻田里面了,结果就一边机翼开裂 ...

关键是越修越重,更不好配重

网友E:
以前做轻木机,不敢全用轻木,机身,翼梁都是桐木,层板做电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轻木机,不敢全用轻木,机身,翼梁都是桐木,层板做电机架

我也是这样的配置,最多轻木蒙板

网友F:
请问楼主,所谓“扭簧加钢丝绳”具体怎么制作的?图中只看到钢丝绳,舵机能拉怎么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轻木机,不敢全用轻木,机身,翼梁都是桐木,层板做电机架

现在大家做木机也是这个思路,全用轻木肯定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所谓“扭簧加钢丝绳”具体怎么制作的?图中只看到钢丝绳,舵机能拉怎么推呢?

扭簧很好做,一段细钢丝,一头向上折90°,另一头向右折90°,这样的话两段的头之间的角度就是90°。
比如说做平尾,粘好合页,装上舵面,然后把钢丝的这两头分别插进平尾和舵面里,在扭簧的力量下舵面肯定上翘90°,然后用软软的细钢丝把舵面连到舵机摇臂上,一直拉到舵面水平再固定,这样一来当舵机摇臂不动的时候舵面就是0°,向上拉的话舵面向上,而当摇臂向下时,扭簧的力量会拽着舵面往下走,自然就可以实现控制了。这样的好处是轻,经常有人怀疑舵机会憋死,其实制作的时候扭簧只需要很细的钢丝,那点力量不会对舵机有任何伤害,反倒是用直钢丝连接的时候如果拉杆角度不对反而更容易憋坏舵机。何况就算担心扭簧拉力不够,比如升降舵,我一般把舵机拉着的方向设为向上,因为这个时候舵面载荷更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木  挺好修的,打孔穿碳杆,外面磨点,敷点碳布或是玻纤,能捡到别人不用的光纤跳线更好,里面是芳纶。
...

嗯嗯,本来就是分体式的

网友(2022-03-19):
你好朋友,我是轻木小白,也买了兰精灵,但是不知道怎么组装起来,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