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做手抛涵道,遇到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0-08-22):
第一次没考虑推力线,涵道随机身角度贴死在机背上了,试飞迅速日地球,后来考虑推力线不合理,于是按照冲浪者那种大概的状态调整,试飞还是机头迅速下沉,又把涵道位置在机身上前后移动了两三处,都是加油门机头迅速下沉,考虑了一晚上也不明白问什么,看帖子说推力线不超3度,于是我现在又把推力线角度变小了,大概只有几度吧,还没有试飞,但是手持推油门感觉还是机头下沉,估计试飞也不会成功。求大神们指点下吧,想不明白了。因为是手抛机,装完设备不给油门平抛的时候平衡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推重比如何,看起来机身粗大,应该挺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如何,看起来机身粗大,应该挺重吧

总重八十多克

网友:
近量将涵道的安支架降低,使飞机的推力线与涵道的推力线更贴近重合。

网友B:
就推力线来说,还真有问题。
1,涵道离重心太远,建议前移至重心位,副翼舵机装下面或改用直线舵机更好。
2,从图一看你的涵道推力线是向下的,必须是平行或向上1至3度。
3,外加的副翼太靠近机身,舵效会很差建议移至机翼边。
4,再说动力,涵道推力有多少?推重比有没到0点8?没有的话机身尽量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推力线来说,还真有问题。
1,涵道离重心太远,建议前移至重心位,副翼舵机装下面或改用直线舵机更好。
...

你好,涵道位置我在重心处测试过了,角度也调整了几次,和其他位置一样的不行,推重比可以达到0.6。另外副翼的位置确实不合适,我后期还要整改。

网友C:
楼上第2条不认同,实测过,平行低头会很严重,必须推力线过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第2条不认同,实测过,平行低头会很严重,必须推力线过重心。

推力线过中心,涵道安装角度差不多要25度左右了

网友:
扔需要麒麟臂加全油别犹豫。

网友:
涵道高度太高了啊,把机身泡沫切一点涵道直接贴机身就可以了,那样很小的上翘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涵道放前上方试试呐

网友:
建议不加电手抛试飞,如果没有动力的情况下还日地球,那就是重心问题,或者是尾舵装反了,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推力线的问题

网友D:
帽子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帽子的涵道?

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