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包做外带包也不错嘛

楼主(2020-08-22):
第一次室外飞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外带包,只能用现有的摄影包暂时替代了

楼主:
关于小小机的外带包,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原来lz是摄影爱好者感觉容易压到小鸡,一般我都是拿个原装飞机的盒子装起来。然后提着遥控

网友:
塑料袋就行了

网友:
买个专用的航模箱子

网友:
遥控器买个包,装普通书包里就行,小小机放侧兜就行,放衣服口袋也行

网友:
塑料工具箱,下面放控跟鸡,上面放配件跟维修工具,一提就走,不怕压

网友:
仿JR的那个遥控器包,连遥控器带K110,带电池和所有的配件,一个包搞定。

出去溜达的时候就拎着,草坪没人没小孩就开飞,来人了就收拾溜走~~哈哈。

安利一波这个小遥控器,jumper的T8sg,多协议控,小巧轻便,飞小飞机很舒服。

网友:
随便找个购物袋即可

网友:
超薄双肩背包,里面刚好放一台装原装控包里的T8SG一台带包装盒的xk110外加一个便携小凳子

网友:
使用硬箱比较不会压到小机。

网友(2020-09-21):
然后相机包里全是灰,吸也吸不干净,除非你机器镜头全是三防的。我装徕卡的包从来不放别的东西,装别的三防机器的没事,反正也不会进灰。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