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et12的襟副翼混控设置

楼主(2020-08-22):
联动的作用是什么?

而且如果通道延时的话,只有6通道舵机有延时,而且打副翼6通舵机也有延时

如果选择双副翼模式,通道延时对翼型襟翼不起作用

网友A:
通道延迟在延时页面,你需要哪个开哪个,不开就没有延迟,另外延迟开关我因为通道用的不对是很多,单独用一个通道作为延迟开关,不跟别的开关相互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延迟在延时页面,你需要哪个开哪个,不开就没有延迟,另外延迟开关我因为通道用的不对是很多,单独用一 ...

我调地时候,延时只对接收机端口对应的舵机有效,比如六插口的接收机,设置第六通道,分配开关后和一通道混控,混控是起作用的,但设置第六通道延时后,延时只对六通道舵机起作用,而对一通道舵机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延迟在延时页面,你需要哪个开哪个,不开就没有延迟,另外延迟开关我因为通道用的不对是很多,单独用一 ...

如果两个舵机实现襟副翼混控,一个三段开关控制襟翼,有延时效果,该怎么设置混控和延时?

我两个舵机各插一个接口,然后一组辅助到副翼混控,再设置辅助通道的延时,
这样打开关的话一个舵机有延时,另一个没有,打副翼也是一个有,一个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舵机实现襟副翼混控,一个三段开关控制襟翼,有延时效果,该怎么设置混控和延时?

我两个舵机 ...

1,et12的通道可以自己自定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通道干扰在里面;
2,一个舵机控制襟翼我可以理解,但是一个舵机控制副翼这个是个啥飞机,正常都要2舵机吧?应该是一个通道吧?
3,延时页面你可以看到各个通道都有延时的时间选项,你可以自己自定义各个通道的延时时间,只是最上面控制的开关你随便找个设定一下就行了。
4,混控存在的话et12不知道它程式是怎么执行这种多程式的控制方式,建议你打开延时的同时关闭混控(可以设定到一个按钮上,不会冲突)
5,听你意思你打算混控还要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et12的通道可以自己自定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通道干扰在里面;
2,一个舵机控制襟翼我可以 ...

两个舵机的意思就是两个舵机连左右个一个舵面,想实现襟副翼混控要怎么设置,襟翼通道用一个3段开关切有延时效果?

网友:
混控和延迟最好设定一个开关分开,开关不够多用侧边旋钮也行,打开混控就关闭延时,开延时关混控……都搅和一起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单独需要襟翼做延迟一般都是起飞和降落用,这个时候尽量就不要把副翼再混控里面……,飞行过程中如果需要襟翼参与可以单独再打开,不行可以跟起落架开关绑一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