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间穿行,享受静谧午后。betafpv 95X倒置搭载GOPRO7 LITE裸狗

楼主(2020-08-23):
4K60FPS的,为了画质还是点到B站看吧
通过性贼强的小机,为了他我把大抬杠送走了,换主人了。这台机大概就是以后主力机之一了吧!大疆FPV更新50Mbps码率后,在密林间穿行毫无压力。

配置:betafpv 95XF4051106 4500KVCADDX VISTAGOPRO 7 BLACK LITE黑羊接收

网友A:
这个是狗的效果还是飞行看到的效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狗的效果还是飞行看到的效果?

狗的,飞行看到的效果可以参考我B站其他视频,有标明眼镜录制的都是

网友B:
忽高忽低的看得有点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高忽低的看得有点头晕

新手手残见谅

网友C:
请问倒置电机在飞控里面那个机型还需要设置倒置的机型吗,还是和普通5寸一样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倒置电机在飞控里面那个机型还需要设置倒置的机型吗,还是和普通5寸一样设置就行了

看你怎么装飞控,反装的话要调电机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怎么装飞控,反装的话要调电机位置

就电调飞控都是正面向上正常安装,只是电机倒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电调飞控都是正面向上正常安装,只是电机倒置

那什么都不用调,直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什么都不用调,直接用!

自组机的话,cil里面要调电机顺序,飞控里面设置翻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组机的话,cil里面要调电机顺序,飞控里面设置翻转180度

他说啦,飞控和电调都是正面朝上,那和正常安装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什么都不用调,直接用!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2021-12-13):
大疆FPV更新50Mbps码率后,在密林间穿行毫无压力。
配置:betafpv 95XF4051106 4500KVCADDX VISTAGOPRO 7 BLACK LITE黑羊接收
学习了。

网友(2023-05-09):
你好。飞控怎么固定在机架上的。方便发个图参考一下么。谢谢

网友:
这飞控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