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组六轴,试飞侧翻。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20-08-23):
自己组装的六轴,第一次试飞发生侧翻,桨没有装反。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楼主:
目前保守估计损失两对桨,一个电机。

来自微站

楼主:
电机座都弯了
来自微站

网友A:
额,电机转向和飞控方向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电机转向和飞控方向对吗?

电机转向没问题,三号电机顺时针旋转的。刚刚发现个问题,其他五个折叠件都是上翘5°的,就三号折叠件是平平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才侧翻的。要是真是这个原因,那卖家真的是太可恶了。

来自微站

网友:
那个角度没问题
侧翻基本上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引起的。如接线,固件未刷新成功,桨装错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老手都会犯错误,切记切记

网友:
1.确定飞控安装方向和gps安装方向一致。2.确定飞控的电机插线正确,那个是1号电机那个是2号电机。3.确保桨叶没用装错,以上3种方法只要没用错误肯定不会炸鸡。

网友B:
没有按住导致的,这种小飞机试飞的时候一定要按死在地上,然后慢慢松手。感受是不是受力都平衡。

网友C:
从遗照来看,楼主是刚入行的,并不能分辨螺旋桨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你再看看机架类型是不是没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遗照来看,楼主是刚入行的,并不能分辨螺旋桨方向是否正确

虽然是新手,但是螺旋桨方向绝对可以保证没有装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是新手,但是螺旋桨方向绝对可以保证没有装反。

遗照上的明显是错的,你自己发现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是新手,但是螺旋桨方向绝对可以保证没有装反。

APM是电机顺序改成这样了,没注意到,不好意思

网友D:
情况不够详细,首先确保各水平平面一致。可以在Mp里测试电机的,扩展设备—电机测试,有按顺序测试的模式和同时运转的模式。

另外,友情提示,首飞要用自稳模式,并且推油门要干净利索,一次到位,如果不知道推到多少合适的话,建议从百分之四十开始试,每次增加百分之十左右。慢慢推的结果,就是容易侧翻!

网友:
还有一个技巧,可以在遥控器的两端开关上设置一个“切断电机供电”的功能,再试飞时,有情况随时可以停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不够详细,首先确保各水平平面一致。可以在Mp里测试电机的,扩展设备—电机测试,有按顺序测试的模式和 ...

当时现场的情况就是你说的这样,因为是第一次试飞,心里有点虚,油门都是一点点的推,当时已经发现一侧离地而另一侧没有,心里还幻想着再推点油门应该可以自动保持水平了,结果赌输了,飞机擦着地侧飞撞到东西才翻的,整个过程都没有离地。目前所有损坏的零件都已修复,找机会再试飞看看,当然试飞前肯定会按照各位前辈的指导仔细排查。

楼主:
由于平常工作原因很少上线,回复不及时。在此统一回复: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谢谢各位啦!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B:
没有按住导致的,这种小飞机试飞的时候一定要按死在地上,然后慢慢松手。感受是不是受力都平衡。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2021-02-20):
大概率是浆正反的安装问题,建议试飞前,先不装浆测试下电机的转向,转向正确再上桨试飞

网友:
第一:飞控安装方向,GPS安装方向是否与机头方向保持一直。保持一致后在飞控中设置好各模块的安装位置和高度等;

第二:飞控确定各个通道电调插线是否正确;

第三:电机转向是否和设置的飞控所选择的转向一致;

第四:确认各电调的启动设置都是统一设置;

第五:电机转向是否和螺旋桨桨叶安装方向一致;

第六:遥控器连接后,确认在MP里是否是正确的通道映射;

第七:首次试飞建议外场比较宽阔地方试飞。
起飞时用姿态模式,油门果断给到40%,然后再逐渐往上按比例逐渐增加。保证飞机在视距内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