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 SBUS PWM 信号检测器 第3版

楼主(2020-08-24):
显示当前遥控器或接收机 PWM/PPM或SBUS的各通道的输出 (可显示16路SBUS/12路PPM/1路PWM)
PWM: 显示精确pwm值(误差 4us)和 pwm的频率
PPM:  显示区间 650us-2250us, (一般遥控器输出在区间900us-2050us),显示
         分辨率 75us,  中位点 (1460us-1540us)。 可按切换键显示精确值,误差 4us
SBUS:  显示区间0-2047,显示分辨率 128, 中位点 (963-1091), 数字信号,无误差
检测器右侧有按钮,按住半秒,可切换键显示PPM/SBUS精确值
输入电源:2S-4S锂电, 屏幕会显示外接电池电压
基本用途:测试接收机,遥控器,飞控等信号输出
高级用途:拉锯测试 失控分析 也相当于给遥控器增加一个显示屏,方便调试,混控等操作
用法:
先用电池供电
* 用接收机直接连接3pin口测量(从左到右依次是 “信号 + -“),PWM/PPM/SBUS信号自动识别
* 用音频口测量遥控器PPM输出

网友A:
这个东西当的确需要确认数据的情况下才能用到吧?
普通模友可能用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当的确需要确认数据的情况下才能用到吧?
普通模友可能用不到吧?

如果模型出问题,但不知道问题是不是信号错误, 也可用这个查。

网友:
这东西不错呀

网友:
多少钱一个?

楼主:
73.7

网友B:
检测信号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信号稳定性?

检查: 信号有无, 信号类型, 通道是否错误?
等价于在 CF, BF 上看, 但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 信号有无, 信号类型, 通道是否错误?
等价于在 CF, BF 上看, 但这个方便多了。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