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耐炸的小机 K110

楼主(2020-08-24):
K110还是蛮适合休闲飞的,需要场地不大,杀伤力小,飞起来无压力。而且非常耐炸,及时切熄火基本无损伤,炸草地里更是捡起来继续飞。
之前用塑料工具箱装,后来发现JR的遥控器包完美解决携带, 连遥控器带飞机,带零件电池,都能一次装下,还能放几块1300的6s电池当电包 = =#
昨晚傍晚散步,溜达到小区附近公园,练了半小时自旋翻,除了头罩裂痕加深,桨有所裂痕,其余无大碍。其中有一次基本全油门砸在眼前的广场砖上,都没啥事。炸的严重只需要紧一紧桨、按上脱开的球头扣、或是按紧一下大齿轮。
110的1s动力用来练习还是足够的,主要问题在于锁尾,螺距打猛了会有严重的甩尾现象。白色的尾桨经常能甩90度,电量不足会出现自旋一小段时间的窘境。换上加长的黑色尾桨有所缓解,打大螺距依然会甩30度左右。受限于技术水平,在平衡了动力和甩尾后,将idle2的油门设置在75,动力足够做动作,抽螺距不至于抽得尾巴找不到北 = =#

其实110在温柔做一些翻滚和自旋的3d动作是足够的,锁尾状况尚可以接受。特别是在练习悬停、倒飞悬停、自旋这些基础动作是非常合适的。在降低油门值到60左右可以在家里飞而不至于有太大破坏力。

半小时没头苍蝇练习后收工检查,雪白的桨变成了惨绿少年  = =#

网友A:
传说中的耐炸小王子啊,哈哈

网友B:
k110确实耐炸。20公分的草地80油门炸。基本无损。就是尾管容易劈,不过胶带缠一下还能继续用,性价比贼高

网友C:
我也是用这个练倒飞,找块草地,几乎不坏

网友D:
最好的入门练习机,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耐炸小王子啊,哈哈

屯了一堆零件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10确实耐炸。20公分的草地80油门炸。基本无损。就是尾管容易劈,不过胶带缠一下还能继续用,性价比贼高

注意切熄火就好,全油门去炸总有点背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个练倒飞,找块草地,几乎不坏

65油门就能倒飞了,炸砖地上都没事,随便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入门练习机,没有之一

这个……存疑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存疑吧,哈哈哈哈哈

老铁!能分享一下这个控设置110的参数文件么?

网友F:
这小鸡三轴太贼了,场地小了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铁!能分享一下这个控设置110的参数文件么?

name=XK110 new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fixed_id=951730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Freq-Fine=0
Freq-Coarse=15

[channel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2]
template=cyclic2

[channel3]
safetysw=SW G1
safetyval=-100
failsafe=-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20,0,10,20,25,30,35,35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SW A1
curvetype=3point
points=55,55,55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SW A2
curvetype=3point
points=75,75,75
smooth=1

[channel4]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35,-35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SW A1
curvetype=expo
points=-35,-35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SW A2
curvetype=expo
points=-35,-35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SW H1
dest=Ch5
scalar=-90
curvetype=min/max
points=0

[channel6]
scalar=90
scalar-=90
subtrim=-36
template=cyclic3

[virtchan1]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AIL
dest=Virt1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SW A1
usetrim=0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SW A2
scalar=95
usetrim=0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virtchan2]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ELE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SW A1
usetrim=0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SW A2
scalar=95
usetrim=0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7point
points=-40,0,20,35,50,60,7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SW A1
curvetype=3point
points=-50,0,5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SW A2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SW G1
time=180
[timer2]
type=permanent
src=Ch3
val=8233746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64,194,SW A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72,0,None
Toggle=40,10,0,72,0,FMOD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voice]
HOLD0=206
HOLD1=201
FMODE0=200
FMODE1=203
SW A0=309
SW A1=286
SW A2=287
SW G1=3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小鸡三轴太贼了,场地小了不好飞

嗯,跟喝醉了酒似的

网友(2020-10-13):
新手第一次入,感觉悬停都控制不好,稍一用力就过头了,说是有个3d和6g切换开关能让小机稳定点?

网友:
这个开源控不知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