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齿比和电机的kv值是怎么计算的?有什么公式吗?另外受否还有相同的kv值不同的功率,对这些感到一头雾 ...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 * 电机KV值 * 小齿数 / 大齿数 * 效率 约等于 转速…… 12T/112T, 520kv的话:3.7*12*520*1 ...
引用 网友C:
新蝎子提升了什么?
引用 网友D:
我700x尾巴锁不好呢?转速2100,急提螺距尾巴要跑一点
引用 楼主:
你用什麼Gyro 和控?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好盈电调看标定是123000,计算下来最高转是2700转(我的飞机是Kds A7 减速比是8.91 电机是10 ...
引用 网友D:
mini vbar和14sg
引用 楼主:
看看有沒有高手指教下,我的都是支援經理處理的

网友(2020-08-25):
【週末瘋騷快活人】新蠍子4530-500kv 配搭 200A
週日飞一直跌轉,今晚換齒比再試試。

网友:
漂亮漂亮,掉转问题找到没?换了齿比有否好转

楼主:
本來期望這個配搭會爆飞,改了 112/12T,試了兩週日,可能kv值不配搭,昨晚換回110/13T,留待週日試飞

网友B:
就亚拓的原带电机而言,112/12T是给520kv用的,110/13T好像是给490kv用的。

500kv的话,比较接近490kv,用110/13T可能会更好一些。

楼主:
謝謝,今週試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亚拓的原带电机而言,112/12T是给520kv用的,110/13T好像是给490kv用的。

500kv的话,比较接近490kv, ...

请教齿比和电机的kv值是怎么计算的?有什么公式吗?另外受否还有相同的kv值不同的功率,对这些感到一头雾水,哪里可以系统的了解学习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齿比和电机的kv值是怎么计算的?有什么公式吗?另外受否还有相同的kv值不同的功率,对这些感到一头雾 ...

电池电压 * 电机KV值 * 小齿数 / 大齿数 * 效率 约等于 转速……

12T/112T, 520kv的话:3.7*12*520*12/112*0.9=2226,大约2200转的样子

13T/110T,490kv的话:3.7*12*490*13/110*0.9=2314,大约2300转的样子

但这只是大概估算,具体还得看电调电机电池的性能,最好拿转速计去测,或者从电调记录上去读取

网友C:
新蝎子提升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 * 电机KV值 * 小齿数 / 大齿数 * 效率 约等于 转速……

12T/112T, 520kv的话:3.7*12*520*1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蝎子提升了什么?

我前晚把齒比更換了,週日再試。
換個蠍子就是想把扭力提高,滿足3D爆炸力,其實原廠亞托馬達也足夠,換了滿足一下慾望

网友D:
我700x尾巴锁不好呢?转速2100,急提螺距尾巴要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700x尾巴锁不好呢?转速2100,急提螺距尾巴要跑一点

你用什麼Gyro 和控?

楼主:
調整尾巴看來是一門學問,要看好多基設定。我也賴得去了解,每次都是老友們幫我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什麼Gyro 和控?

mini vbar和14sg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 * 电机KV值 * 小齿数 / 大齿数 * 效率 约等于 转速……

12T/112T, 520kv的话:3.7*12*520*1 ...

为什么我用好盈电调看标定是123000,计算下来最高转是2700转(我的飞机是Kds A7 减速比是8.91 电机是10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好盈电调看标定是123000,计算下来最高转是2700转(我的飞机是Kds A7 减速比是8.91 电机是10 ...

80%油门下:123000 / (10/2) / 8.91 * 0.8 = 2200,还行啊

楼主:
我又有新玩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 vbar和14sg

看看有沒有高手指教下,我的都是支援經理處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有沒有高手指教下,我的都是支援經理處理的

师兄,你的700x尾巴锁尾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