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关于遥控器的握法指法,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20-08-25):
我刚会正飞悬停,前几天看了下写字握笔指法和看星星的双筒望远镜手持方法,对于遥控器的握法指法有点自己的小心得:
我是单指,大拇指得自然弯曲点再去压住摇杆;还有就是多找支点,打杆的时候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支点为轴,这样手才会稳,打杆也会稳点。比如食指接触控的地方,无名指小指接触控的地方,手心,还有控底部碰到肚子的地方。

最重要的的是,打杆的时候,两个手肘一定要夹紧,这个支点最重要了。

可能高手随便怎么握怎么打都会很稳,指哪儿打哪儿。我觉得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改成这么打杆比以前稳了点,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感觉这是习惯,方便舒服就好,除非你是走专业的路线,那样的话要非常讲究,要人带。
曾经我也疑惑过要不要像大多数高手那样使用“捏奶”手,不过想想,“捏奶”也有不好的地方,所以就不纠结这些东西了,更何况老鸟里也相传国内那个冠军也是单手指操控

网友A:
嘿嘿,那是因为你现在还不用去动那一堆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那是因为你现在还不用去动那一堆开关。

有道理啊,我也是单指,的确如果去动襟翼、起落架都有点手忙脚乱,但真不知道二指捏就不乱吗,还请老手们多多介绍下。。。

网友:
不错,不断地思考和完善,有人说单指速度快,捏指精准,楼主可以多试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和老司机开车握方向盘一样,不拘形式,顺手即可,总之多练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啊,我也是单指,的确如果去动襟翼、起落架都有点手忙脚乱,但真不知道二指捏就不乱吗,还请老手们 ...

二指捏法的其余几指都固定搭在每一层开关上,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啊,我也是单指,的确如果去动襟翼、起落架都有点手忙脚乱,但真不知道二指捏就不乱吗,还请老手们 ...

正常飞不管是单指还是双指拨别的开关都不会手忙。飞3d动作有影响,但飞3d动作基本上只要控制摇杆就好了,最多开关一下拉烟。

网友:
手的大小影响很大 像我 右手大拇指,左手双指

网友:
这个就象有人吃饭多 有人吃饭少一样  自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 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

网友:
怎么都一样,练得足够多就既准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指捏法的其余几指都固定搭在每一层开关上,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定位。

的确是高手
我最多用下大小舵、襟翼、起落架,飞油机加个熄火,可能专业飞手需要大量混控,多种模式设定,我也觉得,遥控器那么多功能设定,我大概也就用了百分之二十不到吧。。。
另,最近研究FUTABA,感觉跟JR的拨杆位置、开关设定区别甚大,大概操作也稍有区别的。。。
高手们抽空展示下操作手法必能造福新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飞不管是单指还是双指拨别的开关都不会手忙。飞3d动作有影响,但飞3d动作基本上只要控制摇杆就好了, ...

您是高手 我是从一开始就单指日本手,也觉得挺顺的,已经形成条件反射就不好改了。但看四旋翼不管是大疆还是穿越,基本美国手为主,或许飞四旋翼改下手方便。

网友D:
一阳指和捏奶指区别就是一个提控就上,那个还要挂个带

网友:
沒所為吧,喜歡就行。

网友:
入模11年了,觉得二指禅不太好用。越到后面越力不从心,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飞的时候我必须有挂带,有时候忘了,没办法,只能用鞋带。另外,飞行时,手指肯定要有个固定点(参考点,用力点),那样才稳,准。要不然,副翼不太好控制。就是打升降的时候,副翼会稍微有点动,当然这个是可以通过训练克服的。

还有,就是向外掰杆的时候没问题,向内打副翼时,右手掌会动,会影响准确度。到现在,也没找到好办法克服,只能通过训练,多飞,用脑子飞用心飞,最后形成条件反射,飞机姿态才是你想要的。

挺难的!现在飞几百个起落根本没什么提高。不像刚入模的时候,每天都在进步。

刚才有个哥们说练自旋翻飞了1000多年起落,真有耐心。大多数模友是上来就一阵乱飞!

建议弄个大托盘,采用捏奶指法(虽然我不会,但是我知道“二指禅”不太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阳指和捏奶指区别就是一个提控就上,那个还要挂个带

对,这个是最大区别
我经常脖子痛,所以我还不用挂脖子的挂带,用的JR双肩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