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支持别的电池吗?

楼主(2020-08-25):
电动车像改别的
电池
,淘宝闲鱼各种各样锂电池,什么三元,比亚迪电池,等等,买来改成6s插到A6能识别充电吗?

网友A:
可以的,A6可以独立调节每片电池的电流和电压,所以当然是可以充别的电池的,只要你设定好每片的充电截至电压和充电电流就可以了。别的充电器有各种类型的电池分类其实就是给你设定了,各种电池的参数,方便你切换而已,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楼下的纠正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