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D2216 KV800电机能飞固定翼 塞斯纳吗?

楼主(2020-08-25):
飓风D2216  KV800电机能飞固定翼吗?   飞塞斯纳    的话用 多大的桨    电池 和电调      谢谢解答

网友A:
kv800得用4s电池了,十寸桨,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800得用4s电池了,十寸桨,30a电调。

这个配置能飞 塞斯纳吗

网友B:
是多大的塞斯纳,1米的?1.2米的?1.4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多大的塞斯纳,1米的?1.2米的?1.4米的?

1.2的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的  可以吗

可以,就按楼上说的去陪设备吧

网友:
这是要拿一个鼠标配电脑嘛有3s电池的随便配个新西达20多块飞1.2米塞斯纳就不错了。

网友:
1.2米塞斯纳,可以用2212 kv1400,配8寸马刀桨,40安电调,3s2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