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m2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25):
上次新入手的m2,飞了一周了,尾巴偶尔会失控一下,特别是大动作的时候,各位有这种情况么?还是需要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
还没有入手,潜水中

网友A:
听起来像是是使用那个外置小接收机失控,最好换个接收机测试一下。

网友:
尾巴失控是什么意思?只是方向舵没有了吗?

网友:
油門多少?

网友:
你讲的是,大螺距后零螺距尾巴跑偏问题。很多人遇到了。

网友:
这叫尾巴跑偏锁不住

楼主:
对,就是尾巴跑偏,锁不住。大螺距的时候,我刚以为要完蛋的时候,它又锁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像是是使用那个外置小接收机失控,最好换个接收机测试一下。

推荐个接收,谢谢!

网友B:
我经常锁不住尾,你这个情况比我轻,我起飞还舵机失灵,两次炸鸡全部丢失失灵,一次起飞向左偏右打满舵都拉不回,还有次直接起飞头向下铲地。我现在就是打了胶一样偶尔锁不住尾和铲地,都出现在更换电池时

网友:
补充下,我是futaba16的控,玩伟力110、120、123、124都没出现过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现在我在飞这机前先看看舵机是否有信号,然后放地上小油门看看往不往前后左右铲地才能安全起飞,估计这货只能玩他原厂控。

网友:
我目前好像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换个接收机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锁不住尾,你这个情况比我轻,我起飞还舵机失灵,两次炸鸡全部丢失失灵,一次起飞向左偏右打满舵都拉 ...

群里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建议换完电池然后平放地面不要碰它等他自检完成以后再开遥控器,再请教一下这个m2炸鸡容易坏哪里呀

网友(2022-09-13):
是不是大螺距打舵震动导致的,震动来源桨夹臂转动卡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