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打印机第一次发帖

楼主(2020-08-25):
所有的机构都是用上面的托盘固定的打印平台是用4个丝杆吊装的

网友:
佩服,人才呀!

网友:
继续努力,等着看你的作品成功

网友A(2020-10-30):
这个是CORXY结构的吧,我也是做的这样的,不过Z轴没有弄这么复杂,就是单边双光轴做导轨,单丝杆升降的,平台下面有结构件,如果担心会有变形的话,只要两边来个双丝杆就肯定没有问题了,用四个丝杆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ORXY结构的吧,我也是做的这样的,不过Z轴没有弄这么复杂,就是单边双光轴做导轨,单丝杆升降的,平 ...

当时感觉4个丝杆吊装基本不会因为打印平台重量的增加造成下沉也不容易和跷跷板似的翘动所以用的4光轴和丝杆。实际使用中因为X轴距离240感觉小了,就重新设计了一个大点的X350Y480Z420,大点的机器设计成了全封闭结构增加了热床,目前不锈钢外壳和结构件已加工完毕外形尺寸X430Y650Z600,并且可以吧两卷耗材装在机器内单独封闭的空间里,减少平时耗材落灰,新疆沙尘大灰尘的影响,这一点也要考虑,估计整机重量要超过20公斤

楼主:
设计的风道可以用一个风扇实现XY轴电机粘散热翅片强制风冷散热,这个风扇也顺便给主板和电源散热,如果一个不够还有一个备用风扇位置

网友(2021-03-19):
这个好,打印机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的风道可以用一个风扇实现XY轴电机粘散热翅片强制风冷散热,这个风扇也顺便给主板和电源散热,如果一个 ...

您好,想问下这个截图是什么软件设计啊

楼主(2021-05-11):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问下这个截图是什么软件设计啊

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