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轴震动

楼主(2020-08-25):
斜盘舵机坏了几个月了(损坏原因是电刷断裂,可能寿命到了),按理应该是换全套舵机的,但能修就先修一修吧…偶尔飞两次,离远一点,给3s电池放放电还是可以的吧。

换。电机后盖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焊锡要好,涂上助焊膏和原装一样圆润。舵机修好了,但飞机的震动还是让人头疼。炸机后换了飞越的尾管座,对转伞齿,前后伞齿,精度的确高,空转尾巴特别顺滑,但通电最大油门时尾管震动厉害,尾拉杆,碳杆都在抖,传动轴也在震动(后半段轴中部都擦伤了),共振一样,要散架。。。开始觉得是尾伞齿晃动(果然发现尾管座夹不紧),轴承外缠了胶带夹紧但问题依旧。又换回富丽尾管座,伞齿轮夹紧,但在最大油门维持一段时间后还会抖动,尾传动轴都是用了很久的了,没有弯曲。机身震动的确有点大,不插尾巴,装旋翼头,震动值548,大齿盘不太平,和电机咬合的声音不好听。不装尾桨夹,只装大桨夹,最大震动就有1400以上,30多赫兹附近震动值最大,难道是大齿产生的震动影响了尾巴?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震动,问题出在了哪里?破飞机排查一回问题就要拆一遍侧板螺丝

网友:
感觉是轴弯了。。。。。。

网友A:
尝试装3个轴承,中间一个,两边再各一个,可以有效的降低一些轴带来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装3个轴承,中间一个,两边再各一个,可以有效的降低一些轴带来的震动

唉,可以试一试,一个感觉很容易放大震动。

网友:
我之前亚拓550也是震动感人,前几天一个朋友帮我检查发现传动轴弯了,尾管原配2个轴承,现在又加了2个,共四个,还没飞应该效果不错

楼主:
尾轴,尾管换了480的(一个轴承时也震动),另加了一个轴承,共两个,尾管不震了,不带大小桨最大才900多。只能先3s动力飞480了,,悬停震动1300以下好像还行,但起飞时有一个点震动巨大(2800),旋翼头都在晃。猜测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对转齿上,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