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spectrum老款dx8遥控器的大佬们个关于这个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请教各位用spectrum老款dx8遥控器的大佬们个关于这个遥控器的问题:我从闲鱼上收了一个dx8遥控器,收到货器的后仅测试遥控收发功能与遥杆,还有按键功能,在卖家的催促下就确认收货了,但是收到后发现这个遥控器每次微调的舵量在关控后再开就恢复微调之前的舵量了,卖家说要从控里设置,但他也想不起从哪设设置了,我自己也看了说明书,也没有头绪,想请教各位大神,该控是不是像卖家说的要设置一下,还是控的质量问题,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应该有个选项是保存微调的,但是我没有同款控,所以没办法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选项是保存微调的,但是我没有同款控,所以没办法告诉你

哦,谢谢,顶起来,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我的DX8微调调好后,下次开机不必再调!不知你的控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X8微调调好后,下次开机不必再调!不知你的控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认为是遥控器有问题 ,但是选择模型等选择,重新开机可以恢复到上次的选择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X8微调调好后,下次开机不必再调!不知你的控是怎么回事?

哦,因为搞不明白,所以向大神们请教一下

网友:
我记得微调是可以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