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有没有特别的抠飞机技巧?

楼主(2020-08-25):
小飞机摔多了,修多了,就要调回去。
可怜我的两个手指甲!
这个大齿轮松动,使用手指甲压…
最近发现这样更好:铁钳+镊子
飞机飘了要调节摇杆长度,使用手指甲抠十字盘…
抠多了就变成这样
[泪]
有没有人有特别的抠十字盘摇杆技巧?

网友A:
原来大齿轮松动我就用镊子后面顶一下。十字盘拉杆不用抠吧,往一个方向拧,掰下来。

网友B:
我之前玩小鸡时候用镊子做过球头钳。

网友C:
小尖嘴钳,球头钳,镊子总有可以用额

楼主:
搞坏了一个,那个圆圈中间断开了。不过不是摇杆的。是十字盘往上,那个有两个圈圈,呈90度的摇杆。
两个孔对应的两个圆球,大小居然不一样,结果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