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器延迟怎样?

楼主(2020-08-25):
之前一直用加密狗玩
模拟器
比较累赘,想搞个无线模拟器,不知道延迟如何?

网友A:
如果能感觉到,那就是你的遥控器太差了。

网友B:
无线模拟不就是加个接收,能感到延迟的话你飞真机也有延迟啦,想多了吧

网友C:
几乎没有感觉到延迟,放心用吧

网友D:
天天用无线模拟器的路过,完全没有延迟这个概念

网友E:
无线模拟器里面其实就是集成了一个2.4g的接收机,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延迟的!像楼上说的,真有延迟,不是你电脑不行就是你遥控器还可以控制电视机换台那种

网友F:
买了个29的fs-rx2a,焊了3个脚,很方便。我的加密狗的耳机孔,不但有信号端,尽然还有5v和接地,还配了耳机插头转3pin的线。这都是购买时没想到的意外惊喜。